变频器突然掉负载对变频器有什么影响

楼主(2009-01-06):
问:变频器的负荷突然掉了或者是没用了对变频器有什么影响。

1、变频器运行中突然输出侧的接触器断开了,会对变频器有什么影响?

2、变频器运行中突然电源突然掉电,会有什么影响?

3、变频器的自由停产功能和突然输出侧没用负载有什么区别??

请大侠给详细解释一下好吗??

网友A:
很多会出现OC的,会有什么影响就不太清楚,但出现多次对变频器肯定是不好.

楼主:
to:心平气和

我想知道为什么??工控网上的高手能给解释一下吗??

网友B:
1、如果系统是开环控制,一般没有什么损坏,把变频器看作一个电源,就等于用开关停掉一台电动机一样;

2、如果是闭环控制,系统可能出现异常,可能出现相应的保护,具体表现与闭环的参数、控制方式、保护方式有关系;

网友C:
我的经验不够,只能向大家学习

楼主:
3楼的、

是开环系统,为什么变频器运行的时候,突然掉负载会出现模块保护呀???

网友D:
负载突变对变频器的影响很大,突然加重负载变频器会出现过流报警

电缆的距离越长其电容效应越明显,负载突然掉后会形成一个很大的反向电动势作用在变频器上,当电动势足够大会击穿模块甚至爆炸

所以不建议在变频器输出端加接触器

楼主:
^_^那为什么3楼的却说没事哪??不知道谁对谁错呀。

网友B:
       “变频器正常工作期间,输出端负载突然掉后会形成一个很大的反向电动势作用在变频器上,当电动势足够大会击穿模块甚至爆炸 ,所以不建议在变频器输出端加接触器”的说法是正确的!

网友E:
会出现OC或过压报警的,但出现多次对变频器肯定是不好. 可能会对IGBT损坏.

网友F:
第一种情况可能会烧变频器

第二种情况一般没事

第三种情况应该是自由停车吧.自由停车是一种停车方式,和断开负载不是一个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如果系统是开环控制,一般没有什么损坏,把变频器看作一个电源,就等于用开关停掉一台电动机一样;

2、如果是闭环控制,系统可能出现异常,可能出现相应的保护,具体表现与闭环的参数、控制方式、保护方式有关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正常工作期间,输出端负载突然掉后会形成一个很大的反向电动势作用在变频器上,当电动势足够大会击穿模块甚至爆炸 ,所以不建议在变频器输出端加接触器”的说法是正确的!

一开始说,就等于用开关停掉一台电动机一样;;;;后来说当电动势足够大会击穿模块甚至爆炸;;你这个说法有点问题吧,,刘志斌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种情况可能会烧变频器

第二种情况一般没事

第三种情况应该是自由停车吧.自由停车是一种停车方式,和断开负载不是一个概念

第一种情况和第二种情况有什么区别呀,为什么结果会相差那么大呀;;

自由停车是一种停车方式,和断开负载不是一个概念;;能说说他们之间的区别吗????????

网友G:
第一,变频器的输出端接触器(接触器带载分闸属于AC-3的回路)带负荷断开会在变频器的输出端上产生3到4倍的电流和电压的突变,对IGBT的冲击是很大的(变频器是属于AC-1的回路),如果变频器的保护性能不好就会损坏IGBT,保护好的一般出现过流和过压保护.一般变频器的输出不建议加接触器特别是大功率变频器

第二,变频器的自由停车是给IGBT关断电压,电压和电流的波动在AC-1回路的范围内

网友H:
应该会出现过电压的代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一,变频器的输出端接触器(接触器带载分闸属于AC-3的回路)带负荷断开会在变频器的输出端上产生3到4倍的电流和电压的突变,对IGBT的冲击是很大的(变频器是属于AC-1的回路),如果变频器的保护性能不好就会损坏IGBT,保护好的一般出现过流和过压保护.一般变频器的输出不建议加接触器特别是大功率变频器

第二,变频器的自由停车是给IGBT关断电压,电压和电流的波动在AC-1回路的范围内

断开负载并没有给IGBT关断电压是吧??IGBT还在正常工作着。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会出现过电压的代号的

为什么会是过压呀,能分析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开始说,就等于用开关停掉一台电动机一样;后来说当电动势足够大会击穿模块甚至爆炸;你这个说法有点问题吧,,刘志斌老师。

1、一开始没有考虑反电势,所以结论出现错误;

2、后来看见网友的发言有道理,所以对自己的发言加以更正,你认为有什么不妥?!

网友B:
3、这里是讨论问题的论坛,允许你提问,也允许别人回答,回答有错更应该允许更正!

网友I:
刘老师知错就改呀。敬佩!

变频器和电源开关不同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会出现过电压的代号的 ……为什么会是过压呀,能分析一下吗??

1、先举个例子:日光灯管是在5、6百伏高压下点亮的,用的是220v电源,高压那里来的?

1)日光灯的起辉器首先接通“镇流器”、灯管两端灯丝、220v 电源构成的启动回路,启动回路有了电流,就是大家看到的日光灯两端灯丝发黄亮的时候;

2)然后就是靠起辉器突然短开回路电流,这时电感(镇流器)电流突然短开时会由于自感作用产生自感电动势,这个自感电动势比220v电源的电压还高,达3、4百伏;

3)由于是电感的电流关断时产生的自感电动势,根据楞次定律,这个感生电势要维持电流不变,所以3、4百伏的感生电势和220v电源电压的方向一致,相加构成5、6百伏的高压,这个电压作用于灯管两端,使灯管一下击穿点亮;

2、那么,变频器正在运行时,突然断开负载,电动机是大电感也会产生自感电动势,并且与电源电压(变频器输出的电压)同方向叠加,形成高电压,对于导通的IGBT两端电压有很小的作用,但是对处于反向截止的IGBT 两端形成过压,如果电压足够大,就会击穿IGBT ;

3、所以15楼的网友说会报过压,是正确的;

4、对于电网,当大型设备开关时,同样会产生过电压,称之为“操作过电压”!

楼主:
^_^刘志斌老师

谢谢你的解答,能在说说自由停车为什么不会产生自感电动势吗??

自由停车也是突然断开的负载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在说说自由停车为什么不会产生自感电动势吗??自由停车也是突然断开的负载呀??

1、自由停车,是通过驱动电路关掉触发电路,逆变模块通过换流电路在电流或电压的零点关断;

2、逆变电路在设计时,对于感性负载都设计有续流二极管电路,消除了自感电势;

3、也就是说,自由停车和突然断开负载完全是两回事,不是一会事:

网友I:
对:刘志斌 关于引用gongkongybq 的回复内容:

……:应该会出现过电压的代号的 ……为什么会是过压呀,能分析一下吗??

1、先举个例子:日光灯管是在5、6百伏高压下点亮的,用的是220v电源,高压那里来的?

1)日光灯的起辉器首先接通“镇流器”、灯管两端灯丝、220v 电源构成的启动回路,启动回路有了电流,就是大家看到的日光灯两端灯丝发黄亮的时候;

2)然后就是靠起辉器突然短开回路电流,这时电感(镇流器)电流突然短开时会由于自感作用产生自感电动势,这个自感电动势比220v电源的电压还高,达3、4百伏;

3)由于是电感的电流关断时产生的自感电动势,根据楞次定律,这个感生电势要维持电流不变,所以3、4百伏的感生电势和220v电源电压的方向一致,相加构成5、6百伏的高压,这个电压作用于灯管两端,使灯管一下击穿点亮;

2、那么,变频器正在运行时,突然断开负载,电动机是大电感也会产生自感电动势,并且与电源电压(变频器输出的电压)同方向叠加,形成高电压,对于导通的IGBT两端电压有很小的作用,但是对处于反向截止的IGBT 两端形成过压,如果电压足够大,就会击穿IGBT ;

3、所以15楼的网友说会报过压,是正确的;

4、对于电网,当大型设备开关时,同样会产生过电压,称之为“操作过电压”!

“2、那么,变频器正在运行时,突然断开负载,电动机是大电感也会产生自感电动势,并且与电源电压(变频器输出的电压)同方向叠加,形成高电压,对于导通的IGBT两端电压有很小的作用,但是对处于反向截止的IGBT 两端形成过压,如果电压足够大,就会击穿IGBT ; ”

既然都断开了电机和变频器的连接,怎么还会叠加呢?

内容的回复:

网友I:
既然都断开了电机和变频器的连接,怎么还会叠加呢?

楼主:
引用刘志斌 的回复

1、自由停车,是通过驱动电路关掉触发电路,逆变模块通过换流电路在电流或电压的零点关断;

2、逆变电路在设计时,对于感性负载都设计有续流二极管电路,消除了自感电势;

3、也就是说,自由停车和突然断开负载完全是两回事,不是一会事:

谢谢刘工的回答

再问:如果变频器设为自由停车,停车后在电机还在高速转动的时候,对电机进行电磁抱砸;这时候对变频器应该没有什么危害是吗??对电机有什么坏处哪??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既然都断开了电机和变频器的连接,怎么还会叠加呢?

1、请问你,当灯开关断开时,开关两端的电压是多少?

2、如果你用开关切断单相电机电流停车时,开关的电压是多少?

3、然后再想三相电路断开时,把断点看成回路的一部分,在这个回路里,电源电压、负载断电时的感生电压是叠加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变频器设为自由停车,停车后在电机还在高速转动的时候,对电机进行电磁抱砸;这时候对变频器应该没有什么危害是吗??对电机有什么坏处哪??

1、自由停车,停车后在电机还在惯性转动的时候,对电机进行电磁抱闸制动,是正常制动行为;

2、自由停车,停车后在电机还在惯性转动的时候,对电机进行电磁抱闸制动,对变频器没有什么危害,对电机也没有。

3、你想说什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既然都断开了电机和变频器的连接,怎么还会叠加呢?

1、请问你,当灯开关断开时,开关两端的电压是多少?

2、如果你用开关切断单相电机电流停车时,开关的电压是多少?

3、然后再想三相电路断开时,把断点看成回路的一部分,在这个回路里,电源电压、负载断电时的感生电压是叠加关系!

你说的没错,如果是单相电源,比如电灯,开关断了火线后在开关两端是有电压,因为零线还连接;但我如果将电灯的两条线都从回路中断开,电灯对电源没有任何影响;同样,如果用接触器将电机的三相同时切除,没有了物理连接,电机产生的电势不会影响到电源侧,就不会和变频器叠加。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单相电源,比如电灯,开关断了火线后在开关两端是有电压,因为零线还连接;但我如果将电灯的两条线都从回路中断开,电灯对电源没有任何影响;同样,如果用接触器将电机的三相同时切除,没有了物理连接,电机产生的电势不会影响到电源侧,就不会和变频器叠加。

1、一样的,一个断口与两个断口串联回路,是一样的;

2、为了把问题简单化,还是用单相电机来说明:

1)用两极开关,火线、零线同时断开时,电源电压与电机感生电势叠加在两个断点处形成电弧、火花;

2)这是一个瞬态过程,在过程进行中,断口是用电弧接通的,两段电弧电压的和就是电源电压与电机感生电势的叠加;

3、你可以画一个用双极开关控制单相电饥的图,电源在左,电机感生电压在右,把两个缺口看成串联的回路的一部分,这时你发现,量一个缺口电压是零,量两个缺口电压的和就不是零!

网友J(2014-07-22):
基本同意刘老师滴观点,觉得还是要做实验啊,事件cu真知,要不zm怎么会产生那么d电弧呢!?

网友K:
电机与变频器的输出端不应有其他电器元件,变频器的输出端直接接到电机的接线端上的

网友L(2016-01-03):
亲身经历:

ABB ASC510 2.2KW变频器运行中突然中断变频器与负载电源,报过几次过流,后来经过调节变频器参数,增加过流复位功能,运行3天后,变频器电源的空气开关跳闸。并且无法再次合上。变频器内部短路,怀疑是变频器IGBT已经击穿导致短路。

  后来改进PLC控制程序,停机先先降频到0后,断开变频器运行信号,再断开变频器输出接触器,问题解决。

  所以建议广大行业朋友,变频器运行中严禁断开与外部负载连线,否则后果很严重。

                                                    工控技术交流Q群:114143315

网友M(2016-06-21):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引用一生追求 的回复内容...

没明白,电机减速的时候会产生反生电动势,但是接触器断开时,就不会产生磁场了,怎么还会产生电动势?

网友N(2016-10-27):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如果系统是开环控制,一般没有什么损坏,把变频器看作一个电源,就等于用开关停掉一台电动机一样; 2、如果是闭环控制,系统可能出现异常,可能出现相应的保护,具体表现与闭环的参数、控制方式、保护方式有关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正常工作期间,输出端负载突然掉后会形成一个很大的反向电动势作用在变频器上,当电动势足够大会击穿模块甚至爆炸 ,所以不建议在变频器输出端加接触器”的说法是正确的! 一开始说,就等于用开关停掉一台电动机一样;;;;后来说当电动势足够大会击穿模块甚至爆炸;;你这个说法有点问题吧,,网友B老师。

那恒压供水呢,肯定有时候失去负载的

网友O(2021-03-22):
引用 网友B:
引用gongkongybq 的回复内容: ……:应该会出现过电压的代号的 ……为什么会是过压呀,能分析一下吗?? 1、先举个例子:日光灯管是在5、6百伏高压下点亮的,用的是220v电源,高压...



负载电动机已经断开了,就算产生自感电动势也加不到IGBT上去吧,除非是有输出电抗器。

网友P:
变频器最常用的两种控制方式为V/F和无传感矢量模式,V/F模式下突然断开输出侧影响不大偶尔几次不会导致变频器损坏的,如果是矢量模式情况下断开输出侧变频器会立刻报故障的。

变频器有自由停车模式和减速停车模式可以完全满足日常需要,对于突然断电或者断输出侧偶尔几次也不会导致变频器损坏。

网友Q(2021-05-23):
ACS800系列变频器通用操作使用编程中文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