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使能

楼主(2009-01-06):
大家好,请问伺服使能的原理是什么?

另外上电后,没有任何外部输入(没有使用模拟量输入),接通“伺服使能”端子,电机有一个很小幅度的转动,为什么?理论上电机应该不动才对的。

谢谢!

网友A:
所谓使能,就是允许伺服的功率级输出,并使伺服进入闭环运行状态,伺服工作于模拟指令控制的速度模式时,由于模拟指令接口的零点偏移和漂移,即使不给指令,或指令为零,伺服也可能读到微小的电压,从而产生低速转动。

网友B:
  你说的这种情况如果没有模拟量输入的话,那就是脉冲控制咯,这样的话,如果你的机械结构较紧凑,如伺服+联轴节+滚珠丝杠这种情况,你就要看看你的伺服调整的刚性和增益方面的问题了。刚性或增益太低就会有这种类似震动一样的情况。你调整一下试试。

网友C:
这是零点漂移,调整增益,分电压型和电流型,调整的时候把电机拆下来,空载运行。

网友D:
使能简单点的理解就是进入一个状态。

楼主:
对:ambition807 关于

  你说的这种情况如果没有模拟量输入的话,那就是脉冲控制咯,这样的话,如果你的机械结构较紧凑,如伺服+联轴节+滚珠丝杠这种情况,你就要看看你的伺服调整的刚性和增益方面的问题了。刚性或增益太低就会有这种类似震动一样的情况。你调整一下试试。

 我的电机没有接任何负载,并且可以肯定脉冲数字输入也为零。

内容的回复:

网友A:
确认伺服的工作模式不在速度模式吗?

小幅转动?是连续动下去,还是感觉上微动即止

楼主:
对:波恩 关于

确认伺服的工作模式不在速度模式吗?

小幅转动?是连续动下去,还是感觉上微动即止

内容的回复:确定不在速度模式;是使能的瞬间有个很小的转动,然后就停止了。

网友A:
如果是这样,则可能属于伺服电机的正常上电表现,毕竟“使能”后,伺服电机的转子开始具备定位和力矩输出能力了,就像散放的缆绳突然被绷紧的感觉。

如果不放心,不妨实测一下转动量。

网友E:
增益太高,零偏,干扰都会出现类似情况。

网友F:
这就是零漂。

在速度控制模式下,伺服ON后,即使没有外部模拟量输入,也会有微小干扰电压。可以使用零速钳位。

如果你改成位置控制模式,不会有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