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故障变频器

楼主(2009-01-06):
变频器上安装电位器来控制电机调速,可是电位器控制不了速度,电位器没有问题,换了几个电位器,还是不能,是不是变频器参数设置的问题呢,请大家说说自己的工作经验。谢谢。

网友A:
多看看说明书相信你一定能找到答案

网友B:
看你的参数P79设置的哪个值,用电位器控制变频器的转速属于外部控制,你把P79设置为2试试看。

网友C:
接线没问题就看参数。

楼主:
现在已经解决了,是参数设置有问题,Pr1  Pr2没有设置频率/。

网友D:
呵呵,看起来我近来晚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