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CPU替换问题求助

楼主(2009-01-06):
小弟车间有台设备,用的是ABPLC  LOGIX5561系列的1756-L61/B

前段时间坏了,指示灯提示为电池低电,更换新的后报警仍然存在,检测发现硬件坏掉,

现在采购部门的人告诉我说询到了一种型号为1756-L61,供货商说可以兼容

现在想请问下,这种兼容性需要修改硬件组态吗?还是说软件不需要任何修改

注:因为我没有ROCKWELL的编程软件,因此只能用FC卡来上装程序。

网友A:
程序应该不需要修改.
但是可能存在固件版本的问题.虽然这个问题可以忽略,但还是需要用编程软件.
另外,既然带flash,好像不装电池都可以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您的意思是如果我直接买来后,想用CF卡上电后上装程序会有问题是吗?那要如何处理?

另外,不装电池是可以运行,但是每次上电都去读卡里面的程序,所以每次工艺参数都需要修改,这是问题啊

当时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要装电池,而坏的时候也是发现电池低电指示灯亮了才送出去检测的。

网友B:
你需要一个control flash软件刷一下固件版本,要不然你就告诉你的供货商你的Logix的版本号,让他们帮你刷也行,其实电池没电对你没有什么影响的

网友C:
这种兼容性需要修改硬件组态吗?还是说软件不需要任何修改
不需要修改硬件组态,软件也不需要任何修改。刷一下固件即可,需要电池的。也需要编程软件,刷固件的程序就在编程软件的文件夹下。

网友D:
“但是每次上电都去读卡里面的程序,所以每次工艺参数都需要修改,”你可以在上位机里面做个程序,发现类似问题就调用一次,自动重新设定。再者,不经常长时间停电可以用个UPS顶住,1、2个小时没问题。

1756-L61/B 和1756-L61不修改PLC程序内容应该可以,但是PLC程序里面对CPU的配置需要修改、网络组态也需要重新来一遍。

网友C:
也许需要规划一下CONTROLNET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一个control flash软件刷一下固件版本,要不然你就告诉你的供货商你的Logix的版本号,让他们帮你刷也行,其实电池没电对你没有什么影响的

请问,能详细讲下用哪个软件刷新吗?

网友E:
从AB官方软件下载CPU的EDS文件,再装入。就OK了

网友F:
你需要一个control flash软件刷一下固件版本,刷成你想需要的版本,如:V14/V15/V16等版本,还需要把硬件组态中的CPU改成现在型号的CPU然后就可以了。

网友C:
能详细讲下用哪个软件刷新吗?
controlflash在编程软件的文件夹下。

楼主(2009-03-08):
谢谢楼上的指点,刷新了一下,但是不可用,不知为何。是不是我的RS5000有问题。。。

好在买到的一模一样的,所以直接装了存储卡,上电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