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威PLC实时时钟设定方法

楼主(2009-01-06):
         实时时钟RTC(Real Time Clock)是PLC功能不断完善的内在要求,要求PLC供电或断电情况下RTC 都能正确计时,提供年、月、日、时、分、秒、星期等7种时间信息。采用24小时制计时,年4位显示(可计到2099年),带闰年自调整,可实现时间信息的读取和写入(设定)以及修正。

一.占用资源情况
1.占用的梯形图中辅助继电器M及数据继电器D资源情况:

二.设定说明
        1.时钟读取:当设置时钟及时钟修正继电器无效时,M8016为高则读取时钟
        2. 时钟设置:时钟修正继电器无效时,M8015上升沿将D8013~ D8019中时间数据写入。
                                时间设置时要停止时钟读取。
                                PLC实时时钟时间设置有二种方法:①通过外围界面(如字符屏或计算机监控界面)写入;②梯形图预先设定(时间超前)再通过多次±30S修正完成时间设置。
       3. 时钟修正:当时钟运行有少许不准时,可以通过±30S修正调整。

网友A:
科威PLC还能做到这种功能,不错吗!

网友B:
支持科威PLC还能做到这种功能

网友C(2019-10-29):
万分感谢,因为没用过这个PLC,客户指定使用,还没有PLC,触摸屏上要求显示时间日期,难坏我了。感谢你的分享,我这就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