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W系列伺服运转中经常出现EC故障。

楼主(2009-01-06):
哪位遇到过这种故障?手册上说是编码器通讯问题,电线检查了没有问题,此套伺服用了仅一年多一点。

网友A:
请在仔细检查接线,特别是焊点,看是否有虚焊或脱焊。

排除干扰问题,原理强磁场等电器。或在编码器线上加铁氧体磁芯等。

如果现在是一上电,电机一转就报,还有可能就是电机尾部的旋转编码器坏了。

楼主:
并不是电机一转动就出故障,而是运转一会儿后出现的.

网友A:
请继续检查接线————请在仔细检查接线,特别是焊点,看是否有虚焊或脱焊。

排除干扰问题,原理强磁场等电器。或在编码器线上加铁氧体磁芯等。 ————。

楼主:
富士在国内有工厂吗?我看了下电机,是国内生产的,驱动器是日本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富士在国内有工厂吗?我看了下电机,是国内生产的,驱动器是日本的.

富士伺服电机在大连有工厂。

楼主:
伺服电机的线和编码器的线可以一起走或捆扎在一起吗?

网友C:
伺服电机的线和编码器的线可以一起走或捆扎在一起吗?

基本上所有伺服的手册上都要求这两根线缆离开一定的距离,更不要说捆在一起。不过,就我见到过的现场情况,线走在一起的是多数。

网友A:
能不捆在一起就不要捆在一起,这个在使用手册上像刘岩利说的一样,因为电机动力线会干扰从编码器回来的信号,线捆在一起看双绞屏蔽线的质量而言,也是一样,我见过的大多数客户也是把线都捆在一起的,这个前提是排除了干扰。

楼主:
我公司设备上用的三套伺服的确是编码器线和伺服电机线都捆在一起的.但使用都还正常.

目前出故障这套也莫明其妙的好了.

网友D:
编码器通讯异常和编码器数据异常,都是编码器异常,但却是两种问题,是两种原因造成的。如安川伺服,这两种报警是分别显示的。A.C9和A.84。

不要局限考虑编码器电缆问题了。

如你描述现象,使用一年后,上电运转一段时间后报警。肯定是后者。目前莫名的好了,将来肯定还会出现。

以我的经验判断。你的电机和负载应该是键连接。建议重新做连接部分。消除机械框量。这才是问题的根本。

楼主:
连结方式是同步皮带。

网友E:
先检查焊点,再用换试的方法检查编码器. 你的问题估计是线的焊点松动. 1楼的说的非常好

楼主(2009-02-26):
现在问题时不时还会出现?

编码器线上加铁氧体磁芯是怎么加的?

网友F(2010-08-12):
兄弟,你的机器毛病找到了吗,也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