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伺服驱动器接线定义

楼主(2009-01-06):
求助:

     安川伺服电机驱动器接口定义!!特别是需要驱动器输出编码器的A、B、Z三相信号定义!!!

    型号:SGMAH-04AAA41   SGDM-04ADA

               SGMAH-08AAA41   SGDM-08ADA

网友A:
 你是想知道编码器的接线方法?

最好说说你要怎么用?

网友B:
没明白你说的。

编码器通过CN2把编码器信号返回驱动器,串行通讯,协议非开放。(就4根线,绝对值6根)

你是指驱动器通过CN1向上位机传送的A、B、Z相信号吗?就是差分信号啊。你是想知道CN1的50芯定义吗?

说不清可以找我单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