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SIM 不能仿真、

楼主(2009-01-06):
我用PLCSIM仿真时,提示“there are currently applications connected to real online cpus. you must close them before the simulator can be started.”,改变PG/PC Interface后,可以打开PLCSIM。但不能下载。(未连接PLC)

目前我的电脑没有连PLC, 但是能在线(online).

小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肯定赐教。

楼主:
继续求救
!!!

网友A:
要启动PLCSIM,那么请您先将您的Step7处于OffLine的方式,然后开启您的PLCSIM~~

以上

网友B:
取消图中红色标记的  online   图标

网友B:
如果 在线的 情况  是不能下载的   只有上载的图标是  可用的

楼主:
是处在Offline的状态下的

继续求助

楼主:
我是在Offline 的状态下打开Plcsim的

结果提示那段文字

继续求救

楼主:
问题解决!

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C(2012-09-19):
对:mrsong关于问题解决! 谢谢大家的帮忙!

怎么弄的?

我也是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