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好:小弟初学触摸屏和PLC,有两个问题求教:

楼主:
1,在HITECH触摸屏中,一按钮为ON型“运行”,一按钮为OFF型“停止”,有两个交替型按钮“A启动/停止”,“B启动/停止”,另有一个换画面按钮“设置”。现设“A启动”,“B停止”,按下“运行”后,再按“A”“B”“设置”是不起作用的,只有按“停止”解除“运行”再按“A”“B”“设置”才起作用。请问如何实现按下“运行”禁用“A”“B”“设置”?我在“运行”的ON宏中编程:@1=@1^0,(@1.0是“A”的读取/写入位址,因为我想一个数与0异或得到其本身,但不起作用。
2,在台达PLC中,外接一计量长度的autonics编码器,AB相,可加也可减,如何用台达PLC程式实现?
很想赠送分数,可刚上工控网,很穷呀,下次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