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采用通讯方式与采用运动控制器控制伺服驱动器的差别

楼主(2009-01-06):
我想请教各位本人在做一个项目,采用一个运动控制器控制两台Xenus的伺服驱动器实现点位运动,采用脉冲量控制,由于Xenus伺服可以通过RS232口与电脑进行通讯,并能接收电脑发过来的指令实现运动控制,这样的话请问是不是可以不采用运动控制器而直接采用与电脑通讯的方式就可以实现我所需要的点位运动?两者的性能差别有多大呢?

网友A:
电脑只能是下达命令,不能执行点位运动。运动控制器的作用楼主还不是很明白吧!

网友B:
是不是可以不采用运动控制器而直接采用与电脑通讯的方式就可以实现我所需要的点位运动

应该是.

"两者的性能差别有多大呢?"

对这个型号的伺服不了解,控制卡的性能也有很大差异,不太好给出泛泛的结论.

网友C:
如果是用RS-232,指令刷新会很慢。

楼主:
回2楼,使用通讯方式是可以实现点位运动的,基本上点位卡能实现的,用通讯方式都能实现,Xenus伺服就是Copley公司的伺服,除了能用RS232外还具有CANOpen总线接口,我使用运动控制器有一段时间了,我想知道用通讯方式控制可不可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2楼,使用通讯方式是可以实现点位运动的,基本上点位卡能实现的,用通讯方式都能实现,Xenus伺服就是Copley公司的伺服,除了能用RS232外还具有CANOpen总线接口,我使用运动控制器有一段时间了,我想知道用通讯方式控制可不可行?

如果伺服驱动器支持 CANopen 通讯接口,建议使用CANopen,启动伺服驱动器Positiong Profile Mode ,这样既可以提高效率又可以保证稳定性。

如果不需要联动,找一个国产的CANOPEN 泛用型主站模块就行了。

网友E:
“我想请教各位本人在做一个项目,采用一个运动控制器控制两台Xenus的伺服驱动器实现点位运动,采用脉冲量控制,由于Xenus伺服可以通过RS232 口与电脑进行通讯,并能接收电脑发过来的指令实现运动控制,这样的话请问是不是可以不采用运动控制器而直接采用与电脑通讯的方式就可以实现我所需要的点位 运动?两者的性能差别有多大呢?”
 驱动两台XENUS用电脑(CAN或RS232)和用运动控制器有区别:1.运动控制器里一般都有插补(直线、圆形等)有陷波器、ESA等算法,同样运动路径程序,有运动控制器的随动效果会好些。2.运动控制器本身就有内存,无单独用电脑时会为某些当下的程序或指令而中断或干扰。

网友E:
还有就是运动的协同(两个XENUS所伺服的电机),有运动控制器的一般都可以做的到

网友F:
串口只是在调试下使用的

使用的时候要结合它提供的上位机软件,如果实时控制可能就不能用串口了

并且它上位机的软件好像也是自动发生的函数,不能用于实际控制。

网友G:
进来看一下 ,不懂

网友H:
如果你的伺服支持串口指令控制的话是可以实现的,只是速度会比较慢,首先计算机的windows就不是实时的操作系统,通过windows发出的指令至少要延时几个ms,加上串口的通讯时间的影响,速度肯定很慢。运动控制卡的更新时间是几十到几百的us。

楼主:
引用云上轻风:"如果你的伺服支持串口指令控制的话是可以实现的,只是速度会比较慢,首先计算机的windows就不是实时的操作系统,通过windows发出的指令至少要延时几个ms,加上串口的通讯时间的影响,速度肯定很慢。运动控制卡的更新时间是几十到几百的us。"

我用串口控制伺服的方式是通过串口发送指令到伺服,原理就像调用运动控制器提供的上位机函数一样,而不是作伺服控制,所以实时性要求不高,而你所说的运动控制卡的更新时间是指控制器的伺服周期,如果用串口实现的话,上位机就没有这个概念,这个时间是由伺服驱动器决定的.

楼主:
引用小虫~~:"串口只是在调试下使用的
使用的时候要结合它提供的上位机软件,如果实时控制可能就不能用串口了
并且它上位机的软件好像也是自动发生的函数,不能用于实际控制."

上位机软件是自己写的,我所使用的XENUS伺服手册提供了完整的通讯指令集的说明,只要往串口发几个字节的指令就可以实现位置,速度,扭矩控制,也可以读取伺服状态(位置,速度,扭矩等),或者修改驱动器参数.

网友I:
请问楼主,驱动器加电机多少钱买的,我也想买两个

网友J:
如果你的两个轴不需要插补运动,各走各的,而且运动不是很频繁,启动/停止或者到位时间偏差在几百个毫秒以内是可以这么干的,如果一秒钟要求运动1个周期以上或者两个轴动作要求协调--还不是插补--,那还是用卡或者PLC吧,因为你不知道PC下一秒或者后面几秒的时间里会不会帮你干活。

你的软件在DOS操作系统下运行除外。

楼主:
回nortion :电机是直线电机来的,所以价钱要好几万,而且电机与伺服驱动器不是同一品牌,伺服是直线电机供应商给配的.

网友K:
我门公司有台设备就是用电脑的USB口接两台LENZE伺服(EP型)控制器的串口.用上位机软件操作.

楼主:
请问楼上那设备是什么设备,LENZE伺服是控制什么的?

网友L(2010-05-20):
我是新手,才开始接触这些东西,但还是不明白运动控制器和伺服是个什么关系,

网友C:
运动控制器像脑袋,起管控作用,去哪儿,怎么去;伺服像胳膊腿,达成执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