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了什么PLC?

楼主(2009-01-07):
大家都用了什么厂家的PLC,出问题是自己解决还是找厂家解决的?

网友A:
我们用的多的是三菱系列的产品,调试好之后一般都是自己排查解决

网友B:
我们用的多的是三菱系列的产品

网友C:
我们用的多是西门子   300  的有5台   400的有7台

网友D:
我们用的多是西门子

网友E:
                                   三菱  西门子  欧姆龙

网友F:
三菱 西门子 欧姆龙  台达  施耐德、力扬的 ABB,简单的问题自己解决,

网友G:
目前只接触过西门子,和欧姆龙的

网友H:
我们用的多是西门子 问题自己解决 西门子 服务不好

网友I:
欧姆龙,三菱的,觉得欧姆龙服务不错,有免费的技术支持热线,西门子的,用过控制器,西门子的在我们当地的服务也很差,看不起咱们终端客户

网友J:
西门子300、200还有三菱的

网友K:
MITSHUBISHI & SIEMENS

我没有遇见过是属于厂家的问题。厂家是做成了这样的产品,试问你能提出一些什么问题要厂家解决呢?

例如SIEMENS可以对AB相脉冲输入做4X的计数,但是30的不行,那你又可以怎么着。

如果你问单相高速脉冲接到FX1S的X10。怎么C235不计数呢?那厂家又可以怎么回复你呢?

网友L:
一般都是西门子的

之外就是欧姆龙

网友M:
说来说去也就是这么几个品牌,我用三菱,遇到问题先自己想办法解决,再不行就找供应商和技术服务中心。

网友N:
俺都是欧姆龙的,。。

网友O:
西门子 OMRON 三菱 居多 还有一个台达的

有问题都是自己搞定

台达的至今未接触

因为它只是控制一个很小的东西

而且一直没有问题

网友P:
还是三菱的多些,用的比较广

网友Q:
三菱多为小型系统中用,欧姆龙也是致力于中小型系统.在大中型系统还是以西门子300/400系列居多,罗克韦尔的AB也很多.我在学校读书时学了三菱的,工作后都没有接触过,反而以西门子和AB接触最多,施耐德昆腾和欧姆龙也有接触.

网友R:
一般都是西门子的一般都是西门子的一般都是西门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