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远程通讯问题?

楼主(2009-01-07):
我现在使用OMRON CS1G-42H PLC通过远程I/O通讯模块对现场设备进行通讯。主机模块为DRM21,远程通讯模块为DRT1-232C2,现在在公司与施耐德的PM810电力模块进行通讯模拟,PM810采用modbus协议,232C2与PM810间的通讯采用了A53协议转换器,现在碰到的问题是232C2和PM810间的通讯正常,但是在PLC中使用CMND指令读取232C2接收缓冲区的数据时出现错误,谁使用过OMRON的远程通讯模块的,帮帮忙啊????急啊~~~~~~~

网友A:
远程通讯模块可能不支持CMND指令吧或许要加串口接口

网友B:
没有做过的,学习学习啊,

楼主:
支持的,使用CMND中的2801命令功能码~

楼主:
这个问题通过努力已解决。下图为DRT1-232C2的参数设置。由于使用modbus协议无头和尾,因此在端口正格式中关闭了:头和尾的使能,另外接收的大小必须与终端返回的数据大小一致,否则DRT1-232C2的接收状态一直处于接收状态而无接收完成标志。

楼主:
下面是完成通讯的PLC程序;采用EXPLICIT MESSAGE命令。由于梯形图比较大,需发好几张,我转换成助记符格式了。

‘ send data
LD P_On
OUT TR0
AND P_First_Cycle
BSET(071) #0 D0 D400
LD TR0
MOV(021) #2801 D100      ‘explicit message命令头2801   CMND命令中的S开始
MOV(021) #0710 D101     ‘salve node addrress:07,send data command:10
MOV(021) #94 D102           ‘class id:0094
MOV(021) #2 D103               ‘instance id:002 也就是选择PORT1进行通讯
MOV(021) #6401 D104        ‘attribut id:64,后面为PLC通过DRT-232C2的PORT1向PM810发送的读取命令:01040C140007F29C共9字节。
MOV(021) #040C D105
MOV(021) #1400 D106
MOV(021) #07F2 D107
MOV(021) #9C00 D108
MOV(021) #11 D0                   ‘发送CMND命令字节数17字节0X11
MOV(021) #8 D1                    ‘返回CMND字节数8字节
MOV(021) #2 D2                    ‘目标网络号:2
MOV(021) #FE D3                   ‘主机(DRM21)的NODE ADDRRESS:FE
MOV(021) #7 D4                     ‘通讯失败重复尝试次数:7次
MOV(021) #64 D5                  ‘通讯监视时间10s
@LD P_1s                               ‘1S上升沿
AND 3300.00                            ‘DRT1-232C2 PORT1的发送状态:使能发送
@MND(490) D100 D150 D0    ’CMND命令
‘receive data
LD P_On
MOV(021) #2801 D200               ‘explicit message命令头2801 CMND命令中的S开始
MOV(021) #70E D201                 ‘salve node addrress:07,send data command:0E
MOV(021) #94 D22

MOV(021) #2 D203
MOV(021) #6400 D204
MOV(021) #9 D10
MOV(021) #1B D11
MOV(021) #2 D12
MOV(021) #FE D13
MOV(021) #0 D14
MOV(021) #64 D15
%LD P_1s
AND 3300.03
@CMND(490) D200 D250 D10

发送命令和接收命令都差不多。

网友C:
好久 ,没用拉 学习一下

网友D(2009-06-13):
看不懂。

俺是头一次用这个。镇麻烦

这个还有用么。给我发一份把。

我对无协议通讯也是不会,请发一个例子

我手头有个CJ1W-SCU41-V1和CQ M1-CIF11.怎么进行无协议通讯阿。

网友E:
无协议的我也没用过,我研究下给你做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