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 PLC从0开始怎么学习啊?

楼主(2009-01-07):
    各位前辈,本人是电气自动化专业毕业的,毕业3年来没有从事与本专业相关的工作。现在想学习PLC,以后也准备干这行。我应该怎么学习啊?

    我打算从S7-200学起,买了一本《电气控制与PLC应用技术》。我觉得书上说的关于S7-200的系统构成和内部器件等好抽象啊。是不是一定要全部啃下来啊?

    另外,学习S7-200必备的软件有哪些啊?我搜索了一下,什么仿真器啊,编程手册啊,STEP-Micro/Win啊好多,我也不知道这些是什么。希望大家能告诉我要下什么。

    各位有什么学习心得一定告诉我好吗!!!小弟不想多走弯路啊!!!

网友A:
o(∩_∩)o...如果真想学的话,不妨找些专业的网站或者是论坛先了解一番,最好是能找到那种可以在线帮你解答问题的论坛,这样可以很直接的学到一些东西,本人推荐一下http://bbs.fenglishen.com  ,你可到里面看看

网友B:
坛子里很多这样的问题

先看看前辈们是怎么学的,再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学习就行了

PLC的前提是看懂继电器控制图,然后再买本教材啃,有问题就问

网友C:
还是先找一家搞自动化的单位练习吧!这样上手快

网友D:
前提是先看懂继电保护的控制原理图再对照指令慢慢熟悉

网友E:
同意4楼观点

网友F:
电气自动化专业毕业的----看来你在学校虚度光阴了

网友G:
电气自动化专业毕业的----看来你在学校虚度光阴了

--------------------------------------------------------------------------

同意,现在游戏玩的人太多,荒废了一代人,

一个自控毕业的硕士生居然对PID回路几乎一无所知,不知怎么过来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坛子里很多这样的问题

先看看前辈们是怎么学的,再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学习就行了

PLC的前提是看懂继电器控制图,然后再买本教材啃,有问题就问

网友I:
看看别人发的帖子  然后决定你是否正要从事这一行   这行日子也不好过啊

网友J:
1)你先得懂继电器逻辑系统

2)买个PLC自己练最 好有个有工程经验的师傅带你,最后还得找个相关单位做个项目就会了

网友K:
只要肯下功夫,没有学不会的东西。我就是从电工最基本的学起。(花6元钱买的电工实用线路110例)开始自学,又花几十块钱买了几个破接触器、继电器、按钮等。然后再边学习,边实践。很容易就学会了。S7-200我用了不过十几天的功夫就学会了。(我可是花钱买书,还买了一个S7-200,CPU224).从实践中学会的。要想学会,很容易,关键是精通。

网友L:
呵呵,楼上好厉害啊,哈哈还买那么多的东西啊

有实际做项目的经历很重要啊

网友M:
先从你买的书开始学习继电器与PLC的区别学起,然后再熟悉一下PLC的编程软件,后再从实践中总结你书本上学到的知识。

网友N:
俺也是菜鸟一只,相互学习吧!

网友N:
把PLC编程软件当作电脑游戏来玩引用“大话东游”的话:要想学会,很容易,关键是精通

网友O:
先买一台PLC,不过还是改学微控制器吧.业余我已经在学AVR了

网友P:
西门子的抽象?那就先看三菱的,会感觉直观些的

大菜鸟!

网友:
世界上没有捷径,我看你还是从继电器逻辑电路开始学起,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要不然......你总有一天会知道我说得是对的1

网友Q:
安全成语《 走捷径------短路》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慢慢来我也是自学的、多实践、多想问题、思路要开阔、不要钻牛角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