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是北京昆仑通态nTouch的屏,如何更新屏里的启动画面?

楼主(2009-01-07):
我用的是北京昆仑通态nTouch的屏,如何更新屏里的启动画面?

网友A:
嵌入版6.5版本以下的版本有两种方法:

(1) 在屏的操作系统中,点“开始”-“程序”-“启动画面更新”-“选择启动位图文件”,选择要更换的图片。

(2) 在屏的操作系统下,双击“我的电脑”-“windows”-“tpcupdate”-“选择启动位图文件”,选择要更换的图片。

如果是6.5的版本(启动属性cesvr必须是6.5版本的),除了上述两种方法外,还可以在上位机,点击“下载工程”,“连机运行”并且通讯测试成功,点击“高级操作”,“更新启动画面”,选择要更新的画面进行更新。

注意:logo图片的大小必须与屏的分辨率一直,颜色必须是16bpp或者24b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