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堵转或缺相时电机就失去了交流感抗,”看不懂,给指教一下。

楼主(2009-01-07):
本坛有高手有以下论断:“如果堵转或缺相时电机就失去了交流感抗,”“这时电机就象短路一样,电流很大,而烧毁电机. ”,不理解,没看懂,请那位给再给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交流电在有线圈的任何情况下,(电压是定植)都不会失去感抗,如果电压升高,磁通达到曲线的最高端,电压继续升高,曲线下垂,磁饱和,电流失控,

网友A:
电机堵转,不动的转子导体切割旋转磁场,转子产生感应电流,激励定子输入更大的电流,如此恶性循环,(电机堵转称短路试验是把电压逐渐升高,使电机电流达到额定值,来计算各种参数,如:电流,电压,铁,铜损,以及发热,)

网友A:
缺相时;KW=A*V    三相时KW=A*V√3,三个人干的活,让两个人干,那还不得累死

网友B:
解释的真详细。

楼主:
谢过楼上各位,还有那位再给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C:
异步电动机中定转子之间必须保持异步才能使转子产生电磁转矩,异步程度越大励磁电流越大(异步即定子的旋转磁场转速跟转子转速不同步)励磁电流大才能产生更大的电磁转矩,当异步程度最大(电机因机械故障负载过大等原因不能转动,即n=0)电流就失控了,电机就烧了

楼主:
如此可以认为“如果堵转或缺相时电机就失去了交流感抗,”是错的,起码是不够严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此可以认为“如果堵转或缺相时电机就失去了交流感抗,”是错的,起码是不够严谨的。

我也这样觉得

网友C:
支持楼主,从讨论学习中我才体会到 电能在电机方面的转化不是热能就是机械能,哈哈!

网友E:
如果堵转或缺相时电机就失去了交流感抗,”是错的,起码是不够严谨的。

--------------------------------------------------------------------------------

我也这样觉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堵转或缺相时电机就失去了交流感抗,”是错的,起码是不够严谨的。



我也这样觉得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还有那位再给指教一下?

网友G(2011-11-09):
为什么高转子电阻异步电动机堵转工作时也不致烧坏电动机?

网友H:
1、异步电机空载同步时,定子电感很大,感抗很大,转子电阻无穷大,总阻抗几乎等于定子感抗,所以电流很小;

2、异步电机堵转转速为零,这时转子电流很大,转子阻抗很小,相当于短路,这时定子电流跟着增大,总阻抗几乎等于转子阻抗很小;

3、异步电机空载、堵转时定子电感、感抗没有很大变化,类似变压器空载、短路运行状态的情况;

网友H:
4、上述理论是把异步电机等效为一个定子电感与一个转子阻抗的并联等效电路;

5、也可以用变压器的空载运行与短路运行状态来理解为之;

网友I(2012-10-16):
好像前面说的都不对啊! 16的才有道理  其实楼主问的那条说法是正确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高转子电阻异步电动机工作时也不致烧坏电动机?

电机(是交流电机和直流电机的总称吧)堵转或缺相最根本的是使电机在不正常工况下运行,阻抗降低,电流增大,当工况失常的电流大到绕组绝缘和散热条件不能承受时,就损坏电机,高转子电阻异步电动机堵转时,因为转子电阻的存在,堵转时增大的电流使电机绕组在短时间内还能够承受,但时间长了还是要损坏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