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阿尔法2800型上电后参数都变成6553是何故障 ?

楼主(2009-01-07):
求助:阿尔法2800-3004PB上电后参数都变成6553是何故障 ?

楼主:
求助:阿尔法2800型上电后参数都变成6553,开不了机是何故障 ?

网友A:
alpha2800系列当键盘显示6553时表示存储器有故障,您可以用上下键翻到参数71,把其值修改为1,即恢复出厂值试下。如果不能解决问题那可能控制板就有问题了,详细情况可拨打阿尔法技术服务电话0755-83312157咨询。

楼主:
谢谢!恢复出厂值后可以开机了,但重新断电一下又回到老问题了。阿尔法技术说CPU坏了。只有换控制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