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MES是怎么连接的啊??

楼主(2009-01-07):
PLC 和MES是怎么连接的啊??请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A(2023-09-17):
PLC MES 真正实战  源程序  视频  报文  结构  ,多个例子,,上图书封面 连接我,,谢谢,勿喷,

网友B:
网关 物联网盒子就行了

plc数据到云平台或者局域网

再通过api之类的软件接口到MES  ERP 等等系统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