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回路中,先选电缆还是先选断路器??

楼主(2009-01-07):
配电回路中,电缆载流量要比断路器额定值大,但是先根据回路电流选好电缆后再去选断路器,还是可以选好断路器后在去选电缆?

网友A:
应该根据电机的额定功率选择电缆和断路器,一般情况是根据线路的最大电流来选择电缆,然后根据分路断路器的额定电流之和来选择主断路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C:
计算出电流后同时选择电缆和断路器,根据断路器选择电缆

网友D:
根据电机的参数选电缆和断路器

网友E:
选电缆与选断路器没有先后关系,都是根据电机功率来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计算出电流后同时选择电缆和断路器,根据断路器选择电缆

网友F:
首先根据负荷选断路器,再根据断路器选择电缆

网友G:
根据电流的大小来选呀

网友H:
没有先后之分吧, 根据负载来选就行了

网友I:
支持   没有先后之分吧, 根据负载来选就行了

网友J:
应该都是根据负载来选择

网友K:
引用 网友E:

选电缆与选断路器没有先后关系,都是根据电机功率来选择

我感觉没有先后顺序的,只要满足条件就行了,而且要考虑一定的裕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根据电流的大小来选呀

网友L:
对:cgy918 关于

没有先后之分吧, 根据负载来选就行了

内容的回复:

同意

网友M:
对:lishufeng3000 关于

应该根据电机的额定功率选择电缆和断路器,一般情况是根据线路的最大电流来选择电缆,然后根据分路断路器的额定电流之和来选择主断路器

内容的回复:

应该根据电机的额定功率分别选择电缆和断路器,一般情况是根据线路的工作电流(非最大电流)来选择电缆.

网友N:
用电负荷是选择电缆和断路器的基础,无所谓先后。就如3加2等于5,是先写2加3呢还是先写3加2呢一个意思。

网友O:
没有先后之分吧, 根据负载来选就行了 ,不过选完两者以后,最好在协调一下,做出合理的搭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