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能否反着用

楼主(2009-01-07):
根据配盘需要,我们想把交流接触器反着使用,即把出线端当作进线端,把进线端当作出线端,但不知这样是否可以,有没有什么弊端。肯请大侠指教。

网友A:
只要不掉进线圈异物,可以反着用。

网友B:
可以,只是不好看

网友C:
有点不安全!有可能造成危险!

网友D:
没问题,只是,那样接,觉得有点怪怪的

网友E:
一般来说,都是上进下出,反着用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F:
可以,只是不好看,觉得有点怪怪的.

网友G:
哪个有影响吗?没有听说过,只要不是直流的,哪个上进和下进是没有关系的。不过,能提出这个问题,不简单。同志努力呀

网友H:
没问题。没问题。可以用。

网友I:
为什么要这样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哪个有影响吗?没有听说过,只要不是直流的,哪个上进和下进是没有关系的。不过,能提出这个问题,不简单。同志努力呀

网友J:
可以反着用,交流接触器只是起一个开关作用

网友K:
一般的接触器是能反着用的,只是注意不要掉异物进去。

网友L:
没问题的,正反都可以用,按照安装要求

网友M:
一般的可以的。但是不规范,要在说明书里说明,不然人家按照正常思维带电维修的话,会出问题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E:
一般来说,都是上进下出,反着用也没什么问题

有时为了接线方便反着接也可以。

网友O:
是呀,可以用但是不符合规范的。

网友P:
最好要按照安全规程来使用,不要留下隐患。

网友Q:
这个问题好比是你吃饭用右手但是偶尔用用左手也没关系,只是看着不舒服罢了。但前提是一定要保证安全!

网友R:
可以,但不合习惯,不安全。

网友S:
没问题的,正反都可以用

网友T:
没问题的,用在配电上是可以的!!

网友U:
^_^这个东西还分正反呀,还没注意过,应该没什么问题呀

网友V:
不安全,留下隐患。强烈反对!

网友W:
没事,人是活的,什么事没有绝对,看你怎么用.

网友X:
可以的,我曾经也有反着用过

网友Y:
可以用,我用过,注意一下线圈就是

网友Z(2009-04-17):
我觉得最好已常理来用,接触器的说明书说得很清楚,除非迫不得已。

网友AA:
可以的,只要线圈的线好接就行。

网友AB:
不安全,因为与习惯性不一致。你走了以后,不再维护它。新来接手的人不知道这东西的特殊性,容易出问题。

楼主:
如果反着用,就接触器本身来讲可能没有什么,但是就整个电路来讲就要进线一说,可能会有触电的危险

网友AC:
功能上可以,但是必须在说明上加以注明,防止他人维修时出现故障。

网友AD:
可以反着用

可能会有触电的危险

网友AE:
当然不可以

什么是上口、什么是下口,你应该明白吧?

违反安全的事你也敢作?

网友AF:
小心安全.......

网友AG:
没问题,只是

不安全,因为与习惯性不一致。你走了以后,不再维护它。新来接手的人不知道这东西的特殊性,容易出问题

网友AH:
没问题,是有点违反常规。

网友AI:
只要不影响接触器的散热及安全怎么用都可以

网友AJ:
还是按规章来做吧。不要留有隐患,安全第一么!

网友AK:
一般是上进下出,你要是搞反了,别人没有注意就会惹麻烦,还是正规一点好,不要贪图一点方便留下事故的隐患。

网友AL:
引用 网友M:

一般的可以的。但是不规范,要在说明书里说明,不然人家按照正常思维带电维修的话,会出问题的

同感

网友AM:
还是按规定来好点,我们厂以前就出现过一个事故,小型断路器是反接的,有个电焊工不知道把三根火线拆开碰到一起了,住院都三个月呀!!!

网友AN:
引用 网友U:

^_^这个东西还分正反呀,还没注意过,应该没什么问题呀

网友AO:
应该没问题,放心着接吧

网友AO:
不过你知道 别人知不知道就不晓得了,最好接好了 对这台设备说明下啊,免得以后维修的时候麻烦

网友AP:
反着接没有问题,做好安全标记和指示标记,利于维修方便

网友AQ:
也可以,例如星-角启动控制柜中星型解法时就是这样,

网友J(2009-05-19):
可以反着用,但根据经验最好别这样用,要工业现场维修的时候会收起误操作

网友AR(2009-10-19):
可以反着用,但一般电工己经养成一种惯例顺着接,如果反着用的话,有可能给维修人员造成一定的假象,比如在维修时人家量一下进线端(如果按你所接就是出线端)感觉没有电压,就有可能造成安全事故!所以昼不要这样子做!

网友AS:
可以反着用,但一般电工己经养成一种惯例顺着接,如果反着用的话,有可能给维修人员造成一定的假象,比如在维修时人家量一下进线端(如果按你所接就是出线端)感觉没有电压,就有可能造成安全事故!所以在做的时候要做好标记说明

1海天的注塑机电机的接触器大多是进线接下面了,这样比较好接一点啊 !但要在说明书用说明啊

网友AT(2009-11-24):
不是太好吧,可能对接触器的灭弧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AU:
灭弧的好像是一样的,但习惯不好,不懂得人维修很容易出事啊

网友AV:
没见过,个人观点可以用

网友AW(2009-12-28):
没什么影响,可以

网友AX(2010-01-27):
功能上是可以的,但在安全上是不合适的

网友AY:
空气开关也可以反着用呀,只是维修不感到累就行,安全问题那就自己掌握吧

网友AZ:
主要是安全问题吧,功能应该是一样的

但是漏电保护器好像不可以的吧

网友BA:
那你要想一想是什么型号接触器,有些反着装是会造成一定伤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