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如何与触摸屏通讯

楼主(2009-01-07):
请问一下,用S7-200与西门子的触摸屏通讯时,用不用初始化,是不是在触摸屏软件上选择M0.0后,在PLC上的M0.0会自动的识别,按触摸屏时,PLC上的M0.0就会动。

网友A:
要想通过上位机控制  起码要做一个变量的连接

首次下载程序的时候会慢一点,算是初始化吧 。在以后下载相对来说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