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将 RAM 复制到 ROM

楼主(2009-01-07):
各位老师:

        我刚接触SIEMENS STEP7 PLC 编程软件,请教各位在PLC菜单下的子菜单“将 RAM 复制到 ROM”,是什么意思,执行后会产生什么后果。

网友A:
简单地说,在PLC中,RAM 、ROM都是数据存储器。RAM 是随机存取存储器,它的特点是易挥发性,即掉电失忆。ROM 通常指固化存储器(一次写入,反复读取),它的特点与RAM 相反。

明白了吗?就是把需要的重要数据保存到掉电保持存储器中

楼主:
谢谢“标准触点”!

可不可以这样说:RAM、ROM存储器中只存储数据,用户程序保存在PLC CUP的其它存储器中,如“MMC卡”?操作“将 RAM 复制到 ROM”只是将一些数据复制一下,跟程序无任何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标准触点”!

可不可以这样说:RAM、ROM存储器中只存储数据,用户程序保存在PLC CUP的其它存储器中,如“MMC卡”?操作“将 RAM 复制到 ROM”只是将一些数据复制一下,跟程序无任何关系。

ROM中除了保存数据外,还保有PLC的操作系统,将RAM复制到ROM是将RAM,包括程序也将被复制到ROM中,但是要知道的是,ROM中容量有限。

以上

楼主:
to yuanle:

       我的PLC是CPU315-2 DP,含有一个MMC卡。是否可以这样认为:

下载的用户程序是存储在MMC卡里,RAM、ROM是焊接在印刷电路板上的芯片,ROM存储了系统程序与一些数据、ROM是只读的不能写入任何东西、ROM里的内容是生产厂家固化在里面的,这里“将 RAM 复制到 ROM”中的ROM指的是EEPROM或FEPROM、也就是MMC卡。用户程序在上载与下载中、数据流向两个端点PC的硬盘、PLC的MMC卡时都要经过PLC印刷电路板上的RAM。PLC的用户程序运行时,用户程序从MMC卡先到印刷电路板上的RAM后、由印刷电路板上的ROM中的系统程序翻译成机器语言、再交CPU模块中的单片机处理。

在PLC运行中RAM存储了一些PLC运行中产生的数据,如果由于无知误操作了“将 RAM 复制到 ROM”后,就会把RAM中的一些数据复制到MMC卡,对于用户程序的运行不会产生影响,MMC卡里的东西多了后是否只是影响扫描时间。

不知是否如此?

另外请问,一般在什么情况下操作“将 RAM 复制到 ROM”,引起的后果会是什么?如,增加扫描时间等?

谢谢老师!

楼主:
是不是这个操作“将 RAM 复制到 ROM”一般都不用的,因此比较冷门。

楼主:
剑工的博客里有专门论述此点的文章,不过是英文的,http://blog.cechina.cn/jiansiting/176262/message.aspx#

网友C:
RAM 是随机存取存储器,它的特点是易挥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