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谈谈使用力控遇到的BUG,小问题

楼主(2009-01-07):
大家都谈谈使用力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力控的缺陷

我先说 1:去年使用的时候,遇到数据只能下载一次然后就设备禁止,连接不上的问题。经过力控公司修改,打补丁恢复正常。

              2:画面中的按钮,鼠表放上去的时候,圈圈太大,很不好看。

             3:力控的说明书都是5.0版本的,在6.0上根本无法实现好多说明书上写的东西。

             4:查询操作记录的时候,不能按关键字查询。

              5:库文件在使用的时候,会自动调换方向。

              6:管道无法实现流体动画,用矩形就能实现。

              7:曲线不能查询历史趋势。

                8:功能多是好事,但是把功能做的细致点就更好了。

还有的没写出来,其他的希望遇到的写出来,希望力控做的更好。

网友A:
LZ说的第2项的确是改了才好,圈圈太大很不好看,不过在6.1里面有位图按钮了看上去好像不错,用起来还行。

第4项这个按关键字查询其实是有方法实现的,不过有点麻烦呵呵

6,这个不算BUG吧,呵呵,反正能用就行,就是设计的直接做流体动画的吧

7.这个可能LZ没用好吧,趋势曲线功能很强的,你得好好研究研究

8.说的经典,功能是太多了,做细点就更好了。

网友B(2009-02-24):
是还有大量工作需要做

网友C(2009-04-01):
呵呵,问题不少哦,xuya需要提高的还很多哦

网友D:
看到不足就改进 这是好事

网友E(2009-05-13):
我最烦的就是每个程序都在右下角有个图标!!都占满了!

图标还难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最烦的就是每个程序都在右下角有个图标!!都占满了!

图标还难看!

严重支持

网友G(2009-08-25):
力控就是功能强,美工实在是不感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