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应用中的问题

楼主(2009-01-07):
PLC和HMI的程序已下载,在办公室检测正常。现场安装后,PLC和HMI通讯正常,HMI界面显示、报警显示正常,但是通过数值输入窗口输入的数值不能被保存。在屏上显示为 0 ,对应的PLC存储器Dn数值也为 0 。现场环境温度为-2℃。虽然PLC和HMI有环境温度要求0~50℃,它只能是额定值,不是最大值。液晶显示的应用面很广的,怎么一点低温都不能承受。我们发到北方的其他机器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请教各位!都是台达的产品。

网友A:
这个不太清楚,也许跟环境真的有关系~跟厂家确认下。

网友B:
程序有问题 别的不可能

网友C:
程序有问题,还有PLC安装电池了吗?

网友D:
这个和温度有关系吗 ?  关注一下吧

网友E:
看看你的PLC存储器Dn是否被其他占用,换个地址试试

网友F:
程序问题,

地址对应错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看看你的PLC存储器Dn是否被其他占用,换个地址试试

网友H: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期待学习中。。。。。。

网友I:
极有地址冲突的可能性或有清0动作

建议做个最简单的测试,不用PLC程序,直接用屏好了,数个数值,监视PLC里是多少,就知道是程序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J:
LZ二胡了吧,你用的寄存器不是断电保持的吧,断电了后当然会清零,好好查一下手册看看吧!!

网友K:
楼主,是输入什么都显示为零吗?

网友L:
问题描述不很清楚!不过这个问题和程序应该有很大关系。

网友M:
寄存器数据没有保存下来 看看是不是需要设置保持区。

网友N:
我觉得问题应该出在HMI数据输入寄存区的格式设置上

网友O:
PLC和HMI用的都是什么品牌?型号?

网友P:
1、有可能是用的非掉电保持寄存器

2、有可能PLC跟HMI的工作不正常,温度对它产生了影响

建议使用V80系列的PLC,广泛用于军事领域。感兴趣请联系.

深圳市矩形科技有限公司www.plcstar.com

xtkhn_2001@163.com,

qq:75439175,

0755-26650641,13924588514张忠

网友Q(2009-02-11):
你把它整到温度高一点的地方试试不就可以明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