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停止输出 电动机怎样才能立即停止 VF控制下

楼主(2009-01-07):
变频器停止输出 电动机怎样才能立即停止 VF控制下

网友A:
减速时间长些,还不行的话加制动单元。

网友B:
看你是拖动什么设备了,如果是升降机之类的,外置电磁抱闸,或者直流制动。

楼主:
我想拖动一个东西 碰到行程开关 就立即停止 可以吗

网友C:
可以选用任何一种制动方式,与是否VF控制无关!

网友D:
怎么说都有一个延时,电机从运行到停止总有一个过程,你这种情况可以提前撞开关,然后停止,

网友E:
设为自由停车,外加机械抱闸。

网友F:
外置电磁抱闸,或者直流制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设为自由停车,外加机械抱闸。

这个方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