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CGS通用版6.2的版本历史表格查询历史数据怎么不刷新?

楼主(2009-01-07):
使用MCGS通用版6.2的版本历史表格查询历史数据怎么不刷新?

网友A:
在MCGS中,窗口中的历史表格是不会自动刷新的。历史表格只有在其窗口打开时才去访问数据库读数据,此后不再进行数据库的访问,除非组态时刷新窗口。可以使用窗口名称.Refresh()方法来刷新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