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和利时流量开方问题,为什么不能用,还有小信号切除,请高手给指导

楼主(2009-01-07):
求助 关于和利时流量开方问题,为什么不能用,还有小信号切除,请高手给指导

楼主:
       请高手指点下,有什么特殊设置吗?为什么不从软件开方,就好用,在dcs上做就不好用呢,

网友A:
用计算模块上来做,调整方便。

网友B:
能从流量计方面开方是最好的,可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故障。

楼主:
我想知道和利时的DCS能不能做开方,作为一个系统,也做了很多年了,这个问题应该是很经常用到的,肯定人遇到过,我想是不是我哪方面没有设置呢,还有他的小信号切除,不管用,这又是为什么呢,请了解和利时的高手回答,学习学习,谢谢

楼主:
他的数据库里明明有开方的功能啊,还有小信号切除,不应该只是摆设吧?

网友C:
当然可以做开方,小信号切除在控制算法内做,好好研究说明

网友D:
可以做的,但要在控制器算法组态中做强制。

网友E:
你如果现在程序正在运行着,你的程序就需要强制,如果想彻底改好就需要下装了。我遇到的情况是这样。

网友F(2009-03-15):
小信号切除实现不了~~

网友G(2009-04-29):
可以在数据库里面做,挺好的

网友H:
无扰下装后需要登陆主控做在线更改

网友I(2010-05-23):
我重新下装后,所有的流量都显示不出来,询问厂家,说是通道坏了,但是我不太相信,又不是都在一个模块上,而且以前都显示很好的。数据库没有改变什么,为什么所有的流量都没有显示,信号和接线都没有问题,数据库里边已经开方了,我接到没有开放的点上,是可以显示的,请问在座高手,我应该怎么办?

网友J:
开方可以用的,不过需要在组态里做强制,数据库里做也可以。如果现场流量计2次表已经做了开方,那么DCS上就不需要做了

小信号切除,一般切除0.2,也就是说流量在20%以下在DCS上流量会有波动

切除0.02,如果当现场变送器零点漂移的时候,或者正负压室中水位不一致时,停机时DCS上还会有流量

这个问题我也搞不清楚了

网友K(2011-09-04):
回答12楼的问题:1、在数据库中将小信号处理设为0.001.  编译,下装,OK.

                              2 、在线强制写入LC=0.001

网友L:
小信号切除是和开方共同使用的,只有在数据库里设置了开方,小信号切除才起作用。

网友M:
和利时的流量开方是可以用的,在数据库里做完编译保存后,最好是把控制器算法清空一次,登陆一下,然后再回到数据库总控,再进行编译,再登陆控制器算法,然后再下装一下服务器,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