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控制里频率与扭矩的关系

楼主(2009-01-07):
请问各位大哥,变频器控制电动机时,频率和扭矩的关系是什么?或频率与电流的关系也行?

网友A:
变频器的频率与电机转速和电流成正比,与转矩没有关系.

网友B:
恒转矩的,频率和扭矩没关系

网友C:
现在的张力变频器就不一样了,扭矩随卷径而变化

网友D:
1、搂主,异步电机在工频50Hs运行时,转矩、电流只与负载有关,负载大转矩就大电流就大;

2、变频运行是一样的,在任何频率下,转矩、电流只与负载有关,负载大转矩就大电流就大;

3、搂主可能把自己想问的没有说清楚,你能说说你想解决什么实际问题?

楼主(2009-05-16):
T=P/W. 功率不会增大,而转速低了的话,W也是小的。也就是说从上面的公式中应该得出T和n是比例关系的。 所以,我认为频率与扭矩是正比例关系。 在变频系统里,我认为负载不变,调节频率后,电流应该是大概不变的。基本恒定。

网友E:
变频器控制电动机时,频率和扭矩的关系是什么?或频率与电流的关系也行?

对于以上问题,建议楼主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从变频器能允许的、能承受的方面,从实际负载方面。

这样你就可以看出,两个不同的出发点,他们的结果、答案也不同。

网友F:
功率(千瓦)=转速(多少圈/每分钟)*转矩(牛顿/每米)/9550

网友G(2010-03-26):
没明白

T=9550*P(额定功率)/N(额定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