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转数

楼主(2009-01-07):
电机增加1个频率电机的转数增加多少转!10HZ和40HZ的时候是一样吗

网友A:
不一样,而且差距很大

网友B:
10H的时候,电机能转么?????

网友C:
10hz    一般情况能转,转速约为50hz时的 0。25倍

网友D:
这要看电机本身参数和设定的参数

网友E:
几个赫兹都可以转啊,

网友F:
电机增加1个频率电机的转数增加多少转!

1、n = (1-S)60f/p

2、当频率增加1时:n = (1-S)60(f+1)/p  = (1-S)60f/p  + (1-S)60/p

3、所以“电机增加1个频率电机的转数增加”(1-S)60/p 转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看来是不一样的

网友G(2009-02-26):
“电机增加1个频率电机的转数增加”(1-S)60/p 转----不同工控下S不同,所以是有不同的转速增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