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太王能通过以太网同时抓取四个s7-300的数据吗?

楼主(2009-01-07):
组太王能通过以太网同时抓取四个s7-300的数据吗?,需要那些硬件设备?请大家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A:
可以,在组态王中建立四个以太网设备即可,300一般都带以太网口,如果没有,需要购买以太网模块。

网友B(2009-07-10):
我做过三个PLC的设备,设成不同的IP就可以了

网友C(2009-08-10):
是的,完全正确,设在一局域网里分配不同的IP就是啦

网友D(2016-11-22):
在一个com串口里么?网络选项用设置什么么

网友E:
谢谢楼主~正在初学这方面的东西,遇到问题了就来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