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采用dp总线控制,斜坡时间如何通过总线来切换?

楼主(2009-01-07):
变频器有2组斜坡时间参数,可以通过变频器外部的一个输入端子来切换,但是如果

采用总线控制后,该如何通过总线控制位来切换该斜坡时间?

网友A:
总线控制也要通过变频器输入端子来实现吧!

楼主:
我现在就是想通过总线方式,因为可以不用硬连线,否着又要加线

楼主:
看来直接通过总线控制行不通啊

网友B:
可以通过通讯实现加减速选择。

具体可参考变频器手册。不过,仅DCU配置支持。在控制字低字节的第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