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给定为转矩时的电机运行情况?

楼主(2009-01-07):
一般变频器给定为速度给定控制,如果给定为转矩控制时,电机是如何工作的?

我的理解是:

当给定转矩后,变频器给定转矩一定,这时如果电机实际转矩没有达到给定转矩

电机就提高速度,直到转矩到达给定转矩后速度保持不变。

如果电机实际转矩大于给定转矩,电机速度将降低以减少转矩直到达到给定转矩后

速度保持不变。

大家有什么不同看法请讲讲?

网友A:
你只要记住转矩是不受速度控制的。

网友B:
在工频下的电机   转矩和速度的关系相对简单   负载增大 速度降低  转差率增大   转子感应电流增大  电机输出转矩增大  反之亦然

变频器拖动的电机   负载变化   要求电机在转速稳定的前提下改变转矩时   变频器应该是改变定子磁通   达到速度转矩都稳定的状态

如果变频器选择了转矩控制就要改变速度   那这个变频器也太落后了啊

转矩速度这些东西都是强耦合的   挺难折腾明白的

说的不对的地方   请高手指正

楼主:
看来我真想错了,还的看看基础理论

网友C:
做转矩控制时,如果电机负载转矩小于给定转矩,电机会以最高速度运行。如果负载转矩大于给定转矩,电机转不了。

二者平衡时,电机恒速运行。

当然不同的变频器有不同的控制功能,有的可以限制速度,在做转矩控制时可以限制最高速度,变相的可以进行速度控制。

楼主:
楼上说的是对的话和我的想法差不多

网友D:
是这样的,一般影响正常运行中的转矩的因素有: 输入电压 ,转子电阻,转子漏感抗,转差率等因素,电机本身的一些参数不会改变,对于电压源变频器来说,转速和输出电压是成正比的,所以我认为楼主说的对

网友D:
上面所说的输入电压为对于电机的输入电压,也就是变频器的输出电压

网友B(2009-03-16):
二者平衡时,电机恒速运行。

这个恒速指什么?转矩控制时有速度的给定吗?

网友E:
楼主的看法基本是正确的,一台变频器不可能同时,既控制速度又控制转矩。比如坦克或汽车变速箱的试验台:一台速度控制模拟发动机输出,一台转矩控制模拟不同载荷,要配合工作的。如只是转矩控制,比如提重物,那不是越提越快,就是提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