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如何实现从wincc上位里修改PLC时钟。

楼主(2009-01-07):
请教大家如何实现从wincc上位里修改PLC时钟。

因为需要进行整点累积,时间长了以后wincc和PLC时间相差太大,希望在OS上位就可以修改PLC的时钟,使PLC的时钟和OS的时间同步。我知道SFC0和SFC1有相关功能,但是其中数据的传递实在是不懂

网友A:
上位机WINCC只能把用户设定数据送到PLC,具体怎样修改PLC时钟,还是要在PLC上动脑筋,

每个PLC的时钟设定是不一样的

网友B:
你WINCC 的时间是从 PC 机上读取的

 同时把 PLC 的时钟与PC 机时间的同步 不是就可以了        时间同步 可以在硬件组态中实现的

网友C:
同意2楼的说法 PLC的时钟和PC同步 不过你怎么设置呢?

网友D:
可在硬件组态中设置啊

网友C:
有截图吗?有截图吗?

网友E: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9010815083400001

楼主你看看这个图,你的wincc  plc 是通过mpi连的马?如果是可以把下拉改成as slave 试试!

网友E:
如果是PROFIBUS可以试试MFI 那项的下拉选择  改成as slave

网友F:
同步的没试过,不知行否,假如不好用,也可在WICC里做全局脚本,定时把上位机时间下传,没做过,但应该可以。

楼主:
哦 现在是通过SFC0块改写PLC时钟 不过数据从Wincc传过来以后 再传到PLC里就发生错误了 wincc传过来的是int整型 读到SFC中的DBB中 结果发生了错误

网友G:
学习了.我有过这样的想法,可是不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F:
数据格式的问题,看HELP

网友B:
1.还有一个想法

比如说每天12点,上位机置位下位机某个变量为1   此时就调用S7 系统指令设置PLC时钟为12点

2.在硬件组态中设置,误差很小。也简单

网友E:
这个方法不错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