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INVIEW触摸屏直接写频率给三菱变频器?程序怎样做?

楼主(2009-01-07):
WEINVIEW触摸屏直接写频率给三菱变频器?程序怎样做?

网友A:
1、如果准备让屏和该变频器直接通讯,那就可以直接在画面上来修改变频器的频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变频器支持MODBUS通讯协议,就可以在屏内直接添加MODBUS设备,并找出变频器写入频率寄存器对应的MODBUS地址,在画面上添加该地址的数据输入元件即可;但是如果该变频器不支持MODBUS通讯协议,就必须选择6000/8000的屏,通过屏的自由口协议来通讯,对变频器的频率进行写入。

2、如果准备将变频器先和PLC通讯,然后通过屏与PLC之间的通讯来写变频器的频率的话,那就只要在触摸屏的画面程序中添加与变频器相连的PLC,然后弄清楚PLC程序里写变频器品频率的寄存器地址,在画面上放置这个寄存器的数据输入元件即可。

网友B:
用三菱屏的和三菱的变频器直接连多好

一个厂家的好做,这个全是三菱的,连接好设置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