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伺服的脉冲输出方式

楼主(2009-01-07):
本人新手伺服用的不多,有个问题请教前辈高人:采用集电极开路脉冲输出方式  和 采用差动驱动脉冲输出方式

这两种方式使用哪种比较好?各有什么特点?

网友A:
集电极开路使用简单,速率低,抗干扰能力低

差动输出一般需要专门的线驱动和线接收芯片,速率高,抗干扰能力高

网友B:
脉冲频率集电极一般200K,差动输出500K以上。

网友C:
采用差动驱动脉冲输出方式要好些,距离也可以远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电极开路使用简单,速率低,抗干扰能力低

差动输出一般需要专门的线驱动和线接收芯片,速率高,抗干扰能力高

那这两种方式对上位发脉冲的设备有没有什么不同的要求?

网友A:
需要分别具备OC输出或线驱动输出了

网友D:
上位控制器一般是26LS31输出,另外还有一个5V输出脚,单端差分方式大部分驱动器都可以接的,但只要伺服支持差分接法,尽量使用差分接法,而选控制器时选具有差分输出功能的。

能用差分用单端,后果自负(一般是电机定位不准,严重的电机会出现莫名的"躁动"),呵呵!

楼主:
谢谢大师们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