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relay)和开关(swith)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1-08):
继电器和开关是不是一回事?例如,压力继电器和压力开关。多谢!

网友A:
压力继电器和压力开关是一样的。

压力继电器(Pressure Switch)
        是将压力转换成电信号的液压元器件,客户根据自身的压力设计需要,通过调节压力继电器,实现在某一设定的压力时,输出一个电信号的功能。

       压力继电器的工作原理: 压力继电器是利用液体的压力来启闭电气触点的液压电气转换元件。当系统压力达到压力继电器的调定值时,发出电信号,使电气元件(如电磁铁、电机、时间继电器、电磁离合器等)动作,使油路卸压、换向,执行元件实现顺序动作,或关闭电动机使系统停止工作,起安全保护作用等。
压力继电器有柱塞式、膜片式、弹簧管式和波纹管式四种结构形式。下面对柱塞式压力继电器(见图)的工作原理作一介绍:
当从继电器下端进油口3进入的液体压力达到调定压力值时,推动柱塞2上移,此位移通过杠杆放大后推动微动开关4动作。改变弹簧1的压缩量,可以调节继电器的动作压力。
        应用场合:用于安全保护、控制执行元件的顺序动作、用于泵的启闭、用于泵的卸荷。
        注意: 压力继电器必须放在压力有明显变化的地方才能输出电信号。若将压力继电器放在回油路上,由于回油路直接接回油箱,压力也没有变化,所以压力继电器也不会工作。
        参考资料:http://www.ye-ya.com/Html/news/20061/2006111194943.html

网友B:
学习了,解释很详细.

网友C:
很详细很专业!

网友D:
很专业啊!学习ing

网友E:
不错,讲的挺专业的。

网友F:
一样的       只不过继电器的控制方式更灵此

压力继电器和压力开关的说法同意1楼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一样的       只不过继电器的控制方式更灵此

压力继电器和压力开关的说法同意1楼的

网友H(2019-08-25):
我觉得开关是比较大的概念,继电器属于开关的一种。

继电器本质上是用小电流控制大电流,它的最终目的是控制电路的通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开关无疑;但是我们通常说开关,往往是指开关面板,需要手动控制开关的通断,而继电器不需要手动,它是通过线圈控制(电磁继电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又应该把继电器和一般的开关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