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读出WINCC6.2的系统时间?

楼主(2009-01-08):
请教:如何读出WINCC6.2的系统时间?

网上的脚本通不过编译

#pragma code("kernel32.dll")
VOID GetLocalTimes(SYSTEMTIME*lpst)
#pragma code();
SYSTEMTIME time;
【 GetLocalTime(&time);

SetTagWord("Varname",time.wYear);
SetTagWord("Varname",time.wMonth);
SetTagWord("Varname",time.wDayOfWeek);
SetTagWord("Varname",time.wDay);
SetTagWord("Varname",time.wHour);
SetTagWord("Varname",time.wMinute);
SetTagWord("Varname",time.wSecond);
SetTagWord("Varname",time.wMilliseconds);

运行到"【 GetLocalTime(&time); ‘出错?

网友A:
VOID GetLocalTime(LPSYSTEMTIME lpSystemTime);

网友B:
系统时间的获得,有两种办法,一是建立TAG,二是使用函数获取系统时间
方法一:
在[Tag Management]添加新的驱动"System Info.chn",然后在新添加的[SYSTEM INFO]新建连接,这样就可以创建实际TAG了;
下面新建几个TAG: [参考图片一]
名字:date, 数据类型:text tag 8-bit character set,地址设定为Function:date,format:"MM-DD-YYYY"
名字:time, 数据类型:text tag 8-bit character set,地址设定为Function:Time,format:"HH:MM:SS"
根据上面的方法依次建立year,mon,day,week等TAG,请分别设置对应的format内容
TAG建立完成了,就可以读到系统时间了。新建一个图形文件,分别放置几个静态文本框[static text],把TEXT属性连接到上面新建的TAG,就可以显示系统日期时间,利用WEEK还能显示今天是星期几了. [[参考图片二>

方法二: 使用C脚本获得系统时间
time_t tp;
struct tm* TimeStruct;

time(&tp);
TimeStruct = localtime(&tp);

//系统时间已经获得
//年: TimeStruct -> tm_year+1900
//月: TimeStruct -> tm_mon+1
//日: TimeStruct -> tm_mday
//星期: TimeStruct -> tm_wday *注意这个,因为C函数手册不在我这里,tm_wday可能是表示星期几的

网友C:
如果是Wincc6以上,那么使用VBS脚本将更简单,DATE,TIME,NOW等函数都可以返回日期时间,且日期的运算也会非常简单。

指令代码也仅仅需要1行就可以了。

以上

网友D(2009-02-23):
在画面NewPdl0_3建立一个静态文本1控件。在静态文本1控件属性中选择字体----文本----VBS动作。添加以下代码

Dim x
Set x=HMIRuntime.Screens("NewPdl0_3").ScreenItems("静态文本1")
x.Text=Time

网友E:
SYSTEM INFO里有,整的这么麻烦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