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伺服运用

楼主(2009-01-08):
那位大侠给我讲一下用台达PLC与A伺服通信控制伺服正转5圈后立刻反转5圈伺服用那种模式都可以,最好还可以速度控制

楼主:
怎么没有大侠回答我的问题还是我讲的不清楚

网友A(2009-02-10):
算出每转的脉冲,乘以5送入Y0,当电机正转五圈后,位置达到,TPOS输出,可以再调整伺服电机旋转方向信号,用同样的脉冲反转五圈。我正在用台达AB系列伺服,速度还没有用到,有事可以联系我。ay_wzj@126.com

网友B:
那么角度的话,怎么算!比说要正转多少度,在反转多少度?  是不是360度除以一转的脉冲数!转换过来的!

网友C:
电机是2500PPR,4倍频的,一般来讲,马达转一周需要接收10000个脉冲,也就是360度,如果你要计算角度的话,可以按照前面讲得进行换算,假设你要马达转180度后再反转180度回到原来位置,那么在电子齿轮比为1:1的情况下,PLC发出5000个脉冲,既可以到达180的转角,反转是同样的。速度控制应该可以通过发脉冲的频率来改变速度。

网友D(2009-03-20):
单使用速度模式,想控制正反转5圈,可以的,若想要精确的定位的话也要速度的话参考冰雨的回复就好

网友E(2009-05-05):
看了上面的贴,有个问题想请教下。如果电机在高速运转下实现变向控制,而且变向时间要求很短,几乎在1秒内。怎么实现?

在下亲自实验过都会有过冲的现象。。如何克服这个现象呢?还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