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给电机选 接触器,热继电器、还有变压器

楼主(2009-01-08):
   怎么给 7,5KW的异步电机配空开(手动),交流接触器 和热继电器
最好有计算公式谢谢前辈了

还有4台2,2KW和1台7.5KW的异步电机这五台电机共用一个变压器 都是220V的 还需要有一台380变220的变压器

变压器是多大的 怎么计算的谢谢您了

网友A:
7.5KW的电机运行电流在15A左右,空开选D20A,热继电器的整定按照实际电流的1.1倍

不明白异步电机这么能用220V变压器那?

楼主:
再补充一下 .就是三相380V变三相220V的变压器怎么计算的?

  电机也是三相的    就是油泵用的普通的三相220V电机   这五台电机都是一样的

网友B:
是什么样的三相电机啊,怎用220V的电压,油泵一般应该也是380V的

楼主:
就是一般的啊机床用的220V的三相电机,没有任何附件的!

网友C:
五个三相电机的功率之和 后的2.5倍

楼主:
按您说的 应该是47.5A    变压器选50KVA的是吗?不是还有启动电流吗?请指教?谢谢!!!

楼主:
顶一下 快沉了??????????

楼主:
五个三相电机的功率之和 后的2.5倍 47.5A 变压器选50KVA的是吗?不是还有启动电流吗?请指教?谢谢!

用不用再选大一点的啊  最好有公式,

网友D:
变压器是做控制电路提供电源吧

楼主:
是的,它是这五个电机的主电源,?380V变220V的

网友E:
在国外吧   220伏你看电机名牌额定电流   去选    不过要是用西门子就简单多了  它是用千瓦数标定马达保护开关的

网友E:
用西门子马保是不用热继电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