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5报HW故障

楼主(2009-01-08):
各位前辈,请教个问题,最近我公司的iG5变频器有很多报HW故障,查线路又没有问题,换一个变频器后就正常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故障,有什么预防措施吗?

网友A:
先查风机好坏.再有换主板试

网友B:
大多是主板问题。开关电源也可以引起。

配件我们都有。需要的可以找我们

www.gzweixiu.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先查风机好坏.再有换主板试

谢谢了,但是0.75KW 没有安风机

网友C(2011-08-03):
虽说是2年前的帖子了,但还没有正解,目前我也遇到了此问题,故顶起来!

原来遇到一台2.2kw的风扇阻塞,清理后hw故障排除。又遇到一台3.7kw的,风扇正常,送电就报hw。无从下手,望高手指教。

网友D(2012-04-13):
2012.04.13 今天网上买来2台ig5 2.2kw 收到后上电试机发现一台报HW故障查资料发现HW故障不一定就是cpu故障当变频器的控制电路出现故障时,输出一个故障信号。注释: “FAN”, “WIRE”, “EEP”, “CPU2” 发生故障时 显示“HW” . 用 “FUNC”, “UP”, “UP”, “UP” 键可以查阅详细的故障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