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故障,求助!

楼主(2009-01-08):
两台75KW富士P11变频器,一台上电报OC3,不能复位。一台面板无显示。把两台主板互换后故障现象不变。求助!

网友A:
呵呵

一个主板有问题,一个电源驱动的问题,

我公司可以维修的,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13824248090 广州

网友B:
楼上,很怀疑你能不能修,两台明明都是驱动板上问题,一台是电流检测,一台是开关电源。

网友C:
应该问题不会很大,,要有耐心

网友D:
2楼说的有道理,我在武汉,如果方便我可以帮你,13125154783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点!不过广州、武汉太远了。谢谢!

网友E:
我们公司专业维修富士变频器,在北京,交通便利!如有需要,可联系!

13717928234  QQ32584356

网友F:
OC3,驱动上有坏,模块.或者电流传感器,面板无显示应该是电源故障

楼主:
请教回首老师和变频之子老师!电流检测电路由那些元件组成的?如何确定故障点。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