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速度控制和力矩电流控制问题

楼主(2009-01-08):
请教个关于变频器速度控制和力矩电流控制问题的,我对变频器不太熟悉。我知道在钢水连铸拉矫机变频控制的时候,要求几台变频器输出力矩平衡采用的是几台变频器的速度设定(主设定)都是相同的(或者按一定的比例设定的),当这些变频器的输出力矩传送个PLC后,PLC通过相应的统计计算出总的实际输出力矩和各个变频器相应的应该输出的力矩(该力矩作为该变频器的设定力矩)。单个变频器的设定力矩和实际输出力矩不同时,用力矩值差来作为 速度主设定的修订值 ,这个我还可以理解。

但是在冷轧系统的卷曲机中的张力控制中我就有点不理解了,该系统要求变频器的速度是按轧机机组的速度来调节的(就是说速度设定是主要的)但是又要要求变频器的输出力矩也要保持不变,就是说一个变频器有两个主要控制的参数 一个是速度,一个是电流,但在变频器中只能有一个主设定值呀,该怎么考虑那?不是很理解,请大家给指教。

网友A:
不明白你的意思,变频器一般可以使用力矩控制,使用速度限制来控制速度。只要你选择力矩控制,主设定控制力矩。然后定义一个模拟端口控制速度限幅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