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易能变频怪现象

楼主(2009-01-08):
大家好:我遇到一个麻烦事情:一台易能EDS2000的机器7.5KW 加上模块后测量P----U、V、W是270V左右。N-----U、V、W也是270左右。但是测量U、V、W之间交流电压(U--V 410V)( U--W 410V )(V--W 417V)。上半桥驱动电压为 3.6V 3.8V 4.0V 下半桥为:3.7V 3.8V 3.8V 。这个现象我就不能理解了为什么P--UVW N-UVW 都平衡。而动态电压和输出会有偏差?、

楼主:
还又个问题 就是在40Hz左右的时候。连P-U V W        N-- U  V W 都不平衡了  在5-----30Hz  45-50Hz 的时候  P---U  V  W        N--U V W

都平衡。。但是 U  V   W 相输出都有点偏差。老火!!!

楼主:
今天我做了一个详细的测试:用一台从易能厂家返修的机器与我修的这台机器做比较,比较结果如下:

新主板+旧驱动:50Hz    P---U  /   V   /    W : 249V    249V    248V       N----U   /   V   /    W  :   249V   249  V  249  V           U--V:   392V     U--W: 392V    V-W:   394V

                              40Hz    P---U  /   V   /     W : 245V     255V    248V      N----U   /    V   /    W :    247V   244V    255V           U--V:  346V       U--W: 346V     V-W: 350V

旧主板+旧驱动:50Hz    P---U  /   V    /    W : 234V     234V     234V      N----U  /    V    /    W :    234V   234V   235V            U--V: 370V        U--W: 371V     V-W: 374V

                               40Hz   P---U  /   V    /    W : 237V      238V     228V     N----U  /    V     /   W :    228V   237V   237V           U--V: 324            U--W: 324V      V-W: 329V

旧主板+新驱动:50Hz    P---U   /   V   /    W : 241V      241V     242V     N----U  /    V    /    W :    242V     241V    241V        U--V: 385V          U--W: 381V      V-W: 385V

                              40Hz    P---U    /   V     / W :  241V     248V     237V     N----U  /    V   /    W :     245V     236V    245V            U--V: 325V       U--W: 323V       V-W: 338V

新主板+新驱动:50Hz    P---U  /   V   /    W :   239V     239V      239V      N----U   /  V    /    W :     240V      240V    240V            U--V: 377V       U--W: 378V        V-W: 381V

                               40Hz    P---U  /   V   /    W :   246V     237V       237V     N----U  /   V    /    W :     236V      238V     246V          U--V: 334V        U--W: 334V         V-W: 338V

最后得出结论:此现象为易能变频器软件问题造成。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不同的结论。

网友A:
好牛的工程师!对问题追击得那么周全,希望可以看到易能官方的答复。

不过,好像我用的时候没出现过。

网友B:
首先对于楼主的钻研精神表示肯定与支持。有这种钻研精神以后肯定是个不错的人才,呵......................

对于你的测试结果我提下我的看法,不对之处多多指点。

1,首先,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一种PWM脉宽调制波(呵,我想全世界人都已经知道啦),所以并非工频电网中的正弦电压波形,只有输出电流才会是正弦的,电压也不可能是P-U和N-U的电压之和啦。他是通过六个IGBT相互开通与关断产生的脉宽电压(具体的说来有点烦锁,我就不多说啦),这就需要用带有真有效值的万用表才可以量出,普通万用表是不行的。

U-V,V-W,W-U这是三相之间的线电压,而P-U,V,W和N-U,V,W可以近似理解为相电压,所以你得出的结论应该是正确的。

对于驱动波形的电压3.6V 3.8V 4.0V ,我想你的测量方法有问题,这个电压是不能用万用表量的,他也是脉宽调制波,只能用示波器进行测量,他是有正电压(一般在+15V~+17V)和负电压(一般在-7.5V)的。

2,输出电压的偏差任何变频器都会有的,变频器软件内部会根据输出电流值对输出的电压进行动态的调整,另外,由于六路驱动以及IGBT器件本身的离散性,导致输出的不平衡,一般变频器的允许偏差范围在+/-5%(包括进口变频器,我参与设计过的日系矢量变频器也是这个标准)。这个不会影响使用的。

3,另外,变频器都有AVR自动稳压功能,出厂值不一定会打开,你可以尝试下打开,这样的话输出电压就会跟你设置的V/F曲线一致了,否则他会按内部预置的额定来进行计算。当然,值得注意的自动稳压他一定是在输出电压不高于输入电压的前提下的。

4,另外我发现你在对新板与旧板进行不断的更换,这个要注意各板之间的参数匹配问题,是需要对某些参数进行出厂调整的,要不然变频器也到处都会有“山寨变频器”了哟。

个人见解,希望能抛砖引玉哟。。。。。

非常感谢大家的使用与细致微的测试,建议可以到易能公司的官方网站发表问题,这样解决会更快,呵。。。。。。。

网友C:
低频时测一下三相输出电压,相差3V以下一般不会出问题.还有如楼上所说的,驱动电压不能用万用表测的,是PWM的,只能用试波器看了.

楼主:
感谢楼上朋友所解答。在驱动信号上我用示波器看过。控制板发出的脉冲信号以及经过3120后的驱动波形我看过,都是在40Hz左右的时候没有30或者50Hz的时候稳定。

楼主:
4楼朋友 您说的非常好。只是我修的变频器当中,这种问题是头一遭。很多都是在低频的时候输出会有点不平衡,但是很少有在40Hz左右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不知道是不是设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