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泵轮换 高难度编程 谁能解决准是牛人

楼主(2009-01-08):
8台水泵轮换运行PLC如何实现 条件:1 我起多少台完全由我自己定 , 8台水泵地位平等,2 定时轮换 3故障轮换 4不管开多少台都是先开运行累计时间最短的泵 ,

谁能帮我写个功能块啊 这对我来说太难老 我电话13668203037 庞 邮箱:pangqingtao@163.com QQ93348591

谢谢!!!!!!!!

网友A:
不难,找好逻辑关系,和联动关系就行。我以前做过八组合十组合数控开关,也是控制8台或者10台电机运行的,其中有程控,自动,手动,双速等功能,完成楼主说的这些功能很容易。

网友B:
也不说用什么PLC

网友C:
^_^4台的还做过,8台的没做过,这个是太好捣鼓。

网友A:
S7-200是最稳定可靠的。台达,三菱都可以满足,国产信捷的PLC我也用来做过这类东西,因为数控开关设计到短路保护问题,信捷相应速度达不到100ms以内,所以还是用S7-200最多。不过现在信捷在我的建议下新开发了带一个自控制常闭点输出的模拟量模块,将常闭点串到保护电路内,在模拟量模块内有一个整合一起的芯片能对数字量直接比较输出开关量,节省了模块和CPU的通讯时间,相应已经很快。可以满足短路保护要求。看来民族产业的振兴不难,就算做不了核心技术的开发,总有曲线救国的道路。

网友D:
很简单了,用S7-200做过3台的,但方法可以推广到任意台。

网友A:
基本编程思路么:给每个电机编号1-8号。各对应一个输出 Q0.0-Q0.7 做1个变量寄存器存储1-8数字。数字1对应Q0.0------数字8对应Q0.7。在相应的启动条件下将1-8数字储存到变量寄存器中,并通过CMP指令比较寄存器值相应输出Q0.0-Q0.7。至于启动条件就是你所说的轮换条件了。不难的,坐在电脑前思考是很难,直接上手开始调试,钻进程序里去去,就不难了。

网友A:
如有需要可MSN联系:studyxu24596176@hotmail.com或 QQ 24596176

网友E:
很简单,我们在隧道里经常控制多台多组电机。

网友F:
这个问题不简单,要把所有的情况都考虑进去,有很多种组合,不好做。说好做的人都是大腕。

网友G:
haha,楼上的有意思

网友A:
这种控制在逻辑关系上确实不容易。以前刚接手做产品开发的时候也很是头疼,10个电机的启动顺序都是可设置的,启动时间和启动关系都是可变的,还有停机关系和故障停机关系都是有工艺要求的。从4组合做到6组合再做到8组合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建议有个谈得来的伙伴一起做,在碰到好多难点的时候都是靠互相的灵感突现和不断交流中跨越过去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才能创造出优质的产品。当然,8组合程序量很大,我们做10组合的时候是通过两个S7-200才把程序完全做下来的。所以建议用300来做。

网友H:
晕,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 说难的是不精通编程思想。。。 这个问题使用面向对象的思维方式来考虑,非常简单

网友E:
用子程序做一个通用模块,启动停止都调用一次,不是很难的

网友H:
这东西无论多少个,就是100个也很简单,和2台一个样子

网友E:
嗯,的确比较简单,没有11楼的说的那么难。。。

网友A:
我是针对我所做的多组合数控开关的开发。楼主的这套控制,具体轮换方式还不清楚。

网友E:
我们隧道风机的启动跟楼主说的一样,使用3个子程序:1、时间排序子程序,把累计的时间进行排序,最好结果为由小到大排列,就知道了启动的顺序了。2、启动停止排序。在第一步的基础上根据启动指令要求计算风机的启动和停止台数,如果原来风机没启动就把启动位置1,如果风机已启动,则跳过同时启动台数加1,停止的步骤差不多。3、故障分析。根据反馈,读取故障状态,与第二步的启动停止比较,如果风机也故障,则重复第二步骤,直到得到开启的台数。4、输出驱动,不用我说了吧~~~~~~~~

网友I:
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

网友J:
难度不大 S7-200就可以了     时间累计计时  比较就可以了 这和两台三台都一样的做法

网友K:
不是控制器的事!

建议楼主编一个逻辑图,分析一下,能实现的。

楼主:
各位,我赞同一些看法 ,但是我更赞同能给我一个列子程序啊  真的   你要是仔细研究哈你就会发现里面的内容不是各位想的那么简单.

1:我需要的是一个象函数一样的功能块,换言之就是我在主程序直接调用这个功能块,

我给你的输入信号有这些

 1:   8台分别运行累计时间   2:   8泵的运行信号  3 :  8泵的故障轮换信号    4:8泵的定时轮换信号  5:   启泵台数信号

而这个功能块给我的输出信号就是8泵的启动信号

楼主:
各位,我赞同一些看法 ,但是我更赞同能给我一个列子程序啊 真的 你要是仔细研究哈你就会发现里面的内容不是各位想的那么简单.

1:我需要的是一个象函数一样的功能块,换言之就是我在主程序直接调用这个功能块,

我给你的输入信号有这些

1: 8台分别运行累计时间 2: 8泵的运行信号 3 : 8泵的故障轮换信号 4:8泵的定时轮换信号 5: 启泵台数信号 6:每次启泵都是启运行累计时间最小的

而这个功能块给我的输出信号就是8泵的启动信号

网友L:
要是用S7-300的PLC我可以帮助解决,我做过3,4,5,6台轮换的,自己做有些难度,我通过别人的程序修改的,qq:642630083

网友M:
花钱请别人做吧!!!

网友N:
用我们产品我免费帮你做,呵呵~~~16台都没有问题

网友O:
赵久发是高手,按照他的l思想做就可以了

网友P:
假设我手头上已经有了这个程序了。那下一步工作轮到是什么?

是你发给我还是我发给你。

认真的。

网友Q:
我这7台泵,还没有你说的那么多条件启动转换,别人编的,S7-400,用的是8421码的思路做的。

网友E:
我们是用OMRON PLC编写的高速路上的隧道风机的启动停止程序,通过检查一氧化碳来自动控制风机的启停,这个跟风机的多少关系不大,主要是程序结构必须清楚就很容易实现,但是程序还是比较大。~~~~~

网友R:
呃~~~还以为什么高难度的问题呶~~~这个给两小时就能搞定...

网友S:
S7-200就可以实现。

        给每台电机配置3个存储器:1个编号存储器(建议依次为1~8)、1个累计运行时间存储器、1个已处理标志存储器;然后再设置8个累计时间存放存储器(这里假设为1-8#累计时间存储器)、8个编号存储器(这里假设为1-8#编号存储器)。

        将1#泵的累计运行时间MOV给1#累计运行时间存储器,把1#泵的编号MOV给1#编号存储器。再把2#-8#泵的累计时间依次与1#累计时间存储器比较,如果哪台泵的累计时间比1#累计时间存储器小就把值MOV给1#累计时间存储器,同时把该泵的编号MOV给1#编号存储器。处理完毕后,根据1#编号存储器的值把对应泵的已处理标志置为1。这样,1#累计时间存储器放的就是累计时间最小的泵的时间,1#编号存储器放的就是累计时间最小的泵的编号,运行时间最少的泵的已处理标志就为1。

         如果1#泵的已处理标志不等于1,就把1#泵的累计运行时间MOV给2#累计运行时间存储器,把1#泵的编号MOV给2#编号存储器。如果1#泵的已处理标志等于1,就把2#泵的累计运行时间MOV给2#累计运行时间存储器,把2#泵的编号MOV给2#编号存储器。         再把1#-8#泵中已处理标志位为0的泵的累计时间依次与2#累计时间存储器比较,如果哪台泵的累计时间比2#累计时间存储器小就把值MOV给2#累计时间存储器,同时把该泵的编号MOV给2#编号存储器。处理完毕后,根据2#编号存储器的值把对应泵的已处理标志置为1。这样,2#累计时间存储器放的就是累计时间倒数第2的泵的时间,2#编号存储器放的就是累计时间倒数第2的泵的编号,运行时间倒数第2的泵的已处理标志就为1。

        如果1#泵的已处理标志不等于1,就把1#泵的累计运行时间MOV给3#累计运行时间存储器,把1#泵的编号MOV给3#编号存储器。如果1#泵的已处理标志等于1而且2#泵的已处理标志不等于1,就把2#泵的累计运行时间MOV给3#累计运行时间存储器,把2#泵的编号MOV给3#编号存储器。如果1#泵和2#泵的已处理标志均等于1,就把3#泵的累计运行时间MOV给3#累计运行时间存储器,把3#泵的编号MOV给3#编号存储器。       再把1#-8#泵中已处理标志位为0的泵的累计时间依次与3#累计时间存储器比较,如果哪台泵的累计时间比3#累计时间存储器小就把值MOV给3#累计时间存储器,同时把该泵的编号MOV给3#编号存储器。处理完毕后,根据3#编号存储器的值把对应泵的已处理标志置为1。这样,3#累计时间存储器放的就是累计时间倒数第3的泵的时间,3#编号存储器放的就是累计时间倒数第3的泵的编号,运行时间倒数第3的泵的已处理标志就为1。

        如果1#泵的已处理标志不等于1,就把1#泵的累计运行时间MOV给4#累计运行时间存储器,把1#泵的编号MOV给4#编号存储器。如果1#泵的已处理标志等于1而且2#泵的已处理标志不等于1,就把2#泵的累计运行时间MOV给4#累计运行时间存储器,把2#泵的编号MOV给4#编号存储器。如果1#泵和2#泵的已处理标志等于1而且3#泵的已处理标志不等于1,就把3#泵的累计运行时间MOV给4#累计运行时间存储器,把3#泵的编号MOV给4#编号存储器。如果1#至3#泵的已处理标志均等于1,就把4#泵的累计运行时间MOV给4#累计运行时间存储器,把4#泵的编号MOV给4#编号存储器。     再把1#-8#泵中已处理标志位为0的泵的累计时间依次与4#累计时间存储器比较,如果哪台泵的累计时间比4#累计时间存储器小就把值MOV给4#累计时间存储器,同时把该泵的编号MOV给4#编号存储器。处理完毕后,根据4#编号存储器的值把对应泵的已处理标志置为1。这样,4#累计时间存储器放的就是累计时间倒数第4的泵的时间,4#编号存储器放的就是累计时间倒数第4的泵的编号,运行时间倒数第4的泵的已处理标志就为1。

        如果1#泵的已处理标志不等于1,就把1#泵的累计运行时间MOV给5#累计运行时间存储器,把1#泵的编号MOV给5#编号存储器。如果1#泵的已处理标志等于1而且2#泵的已处理标志不等于1,就把2#泵的累计运行时间MOV给5#累计运行时间存储器,把2#泵的编号MOV给5#编号存储器。如果1#泵和2#泵的已处理标志等于1而且3#泵的已处理标志不等于1,就把3#泵的累计运行时间MOV给5#累计运行时间存储器,把3#泵的编号MOV给5#编号存储器。如果1#至3#泵的已处理标志等于1而且4#泵的已处理标志不等于1,就把4#泵的累计运行时间MOV给5#累计运行时间存储器,把4#泵的编号MOV给5#编号存储器。如果1#至4#泵的已处理标志均等于1,就把5#泵的累计运行时间MOV给5#累计运行时间存储器,把5#泵的编号MOV给5#编号存储器。       再把1#-8#泵中已处理标志位为0的泵的累计时间依次与5#累计时间存储器比较,如果哪台泵的累计时间比5#累计时间存储器小就把值MOV给5#累计时间存储器,同时把该泵的编号MOV给5#编号存储器。处理完毕后,根据5#编号存储器的值把对应泵的已处理标志置为1。这样,5#累计时间存储器放的就是累计时间倒数第5的泵的时间,5#编号存储器放的就是累计时间倒数第5的泵的编号,运行时间倒数第5的泵的已处理标志就为1。

        。。。。。。这样编程,一直持续到8台。

        需要启动几台,就依次触发1-8#编号存储器对应的泵就可以了。

        更简单的排序编程我暂时还没想到。

        以上编程适合N台泵。

网友S:
        我在想,如果有100个数据需要排序,那真还不好搞,上面的控制方案不适合(程序太长)。

        更简单的排序编程方式我还没有想到。

        如果采用上位机,用VC的话就简单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S:

        我在想,如果有100个数据需要排序,那真还不好搞,上面的控制方案不适合(程序太长)。

        更简单的排序编程方式我还没有想到。

        如果采用上位机,用VC的话就简单了。

    老菜鸟你只是把时间排序做出来了还远远不够的,因为还有故障判断和启停延时判断等等,时间排序是最简单的字程序,后面的2个子程序才是最困难的。如果你能用C语言把这个程序写出来就应该能用PLC把他实现啦。只是繁简的问题。时间排序的问题我用OMRON使用FOR-NEXT指令程序很短,就是把时间作为一个数组进行排序,学过高级语言的都知道怎么做。只是把他引申到PLC而已,编程思想是一样的。的确要有个编号,我上面说的3个子程序的时候说漏了~~~~~~~
  楼主我晚上回去给你编个发给你~~~~~我现在在做项目,16个风机的启停控制,条件跟你一样的。不过我用OMRON的不知道你能不能用???

网友E:
AB的今天我才接触那个编程软件还有些地方没弄明白,直接用AB来编好像是不可能的啦~~~~~~~

网友H:
哎,看你们写的,洋洋洒洒几百字。。。思路很简单,封装一个类,将处理函数(比如时间判断,状态判断)做为静态函数封装在里面,有几个风机就创建几个实例,over...人人都会写代码,问题是能写成什么样子。。。

网友H:
目前手上有一项目,控制N套空调机组的运行。。说“N”是因为每组不定多少台,使用面向对象的思想,一套程序全搞定了。。。还用得照那么复杂啊。。

网友H:
我那个是有10多组空调机组,每组有不定台数的空调,没组里有一个中央控制器,通过modbus rtu方式采集下面每台空调运行数据及根据运行时间,负载,报警,故障等情况判断投入空调运行数量。。。。。使用AB的compactlogix,我的思路,将每台空调的参数及函数封装为一个类,上电时扫描modbus从站数量,取得每组中有多少空调,根据数量创建实例,需要启停的时候按照客户指定的流程调用循环轮询每个实例的状态,符合要求后,启动。

网友T:
简单编过3台泵的 比你还多按次数轮换 可以推广到n台 硬件支持就可

网友U:
呵呵,是啊!这个不难啊!应该很简单啊!

网友V:
AB现在有AOI,也很方便啊

网友W:
我想请教一下说不难的,这个程序大概用多少步或者字节呢?

网友X:
很简单的问题,你可以用逻辑编程法试一试

网友Y:
哪位朋友用s7-300编一个,发给我看看好吗,学习一下,我考虑着太难了,不好做,

邮箱:renminvs110110@126.com

网友Z:
看看我的程序例子,原来楼主发了N个帖子,我在另外的帖子写的程序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9011216132300002

网友Z:
INIP为初始化指针,INCP为指针加1,UCTR为计数器,计数器到上节点输出;RCMP为比较指令,上节点为大于,中节点输出为等于,下节点输出为小于;

另外FOR循环的参数为循环次数,以及循环的标号,和NEXT成对使用。UCTR为向上计数,计数到设定值上节点输出。T1.0为1秒定时器;有T0.1,T0.01,T0.001几种定时器。IO点的编址是按MODBUS协议01开始为输出和中节点,范围0001~09999;输入点100001~10512;模拟量输入30001~30512;模拟量输出和寄存器40001~49999;

为了能掉电保持,那个累积时间40300~40307的数据应该换到44096以后的寄存器后比较好(V80寄存器44096以后的寄存器为掉电保持寄存器,48080以后的寄存器可设置为FLASH保存,通过09932特殊线圈触发写FLASH)

网友AA:
求救的小猪,,你能把你编写的程序发给我借鉴一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AB(2009-02-25):
公司名称:合肥顾特电气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合肥市临泉路中环国际大厦A2座0810室
公司电话:0551-3219923
公司传真:0551-5230830
联系人:原田田 13956978571 在线QQ:514715934
邮箱:ytt8899@sina.com 网址:www.goodte188.com
主要产品:
1. Rockwell Automation A-B
1):PLC:SLC500(1746/1747),ControLogix(1756),CompactLogix (1769),FlexLogix(1794), MicroLogix(1761、1762、1764), PLC-5(1771、1785) 等系列;
2):触摸屏:2711、2711P系列;
3):软启动器:SMC-3 SMC-Delta SMC-Plus SMC-Delta Plus SMC-Flex;
4):变频器:PF4(4、40、400) PF7(70、700、700H、700S) 1336 PLUS II;
5):低压电器:接触器100、电子过载继电器193、短路器140、控制继电器700-CF等;
2.西门子PLC:S7-200、S7-300、S7-400系列PLC;
3.GE FANUC: PACSystems RX7i、RX3i、90-70、90-30、IO-VersaMax、I/O产品等
4.施耐德: Modicon Quantun 140系列PLC

网友AC(2009-12-11):
兄弟们        做过的就知道其中的奥妙   ,大家不妨发出来看看。好让没搞明白的也研究研究  这才是目的啊 。都是同行发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