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的嵌入式软件支持那些打印机?

楼主(2009-01-08):
昆仑通态的嵌入式软件支持那些打印机?

网友A:
嵌入版工程下载相关的技术条件包括:
1、网络设置
网络设置是保证客户用于下载的上位机与TPC在硬件连接上是可靠的,可以检查下面几点:
1)IP在同一个网段,比如TPC出厂的默认设置为200.200.200.190,那么上位机的IP需要设置为固定IP,地址为200.200.200.XXX,其中,XXX是除了190和0之外的任何一个数字。
2)上位机网卡速度需要设置为10M网络,这个主要原因是tpc的网卡不能自适应上位机或者HUB的网速,都设置为10M
半双工就可以了,修改方法在上位机的网卡配置中。
3)网线。要保证网线正常使用的,可以通过与其他计算机通讯等方式确定,如果不好确定就用TPC包装中附带的下载网线。
上述设置都没有问题的时候,可以通过Ping这个命令来检查一下是否物理连接没有问题,比如下位机是200.200.200.190,则命令如下:
在“开始”->"运行"中输入“ping 200.200.200.190 -t”,这时候会弹出一个dos窗口,通过界面反馈可以看出是否通讯正常。
2、嵌入式软件版本
在物理连接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工程不能下载可能与软件有关系。
1)确认McgsCE这个运行环境是否已经运行,也就是原屏中的工程是否已经启动运行?如果没有启动,则通过进入Wince桌面,双击McgsCE的快捷图标进入运行环境
2)上下位机保持一致。在下载中如果上下位机的环境版本不一致,上位机会弹出提示,要求更换为一致的版本。这时候需要更新下位机环境
3)检查Cesvr中的下载配置窗口,看是否把下载方式从默认的TCPIP方式设置为串口方式了

网友B:
呵呵!好像所问非所答哦!

网友A:
不好意思哦,弄错了

mcgs嵌入版工程支持一下打印机:
惠普HP P1505n USB 嵌入版 激光
惠普HP color LaserJet 2820 USB 嵌入版 一体机
惠普HP LaserJet 3050 USB 嵌入版 一体机
惠普HP5368 USB 嵌入版 喷墨
惠普5168 USB 嵌入版 喷墨
惠普BIJ1000 USB 嵌入版 喷墨
惠普K550 USB 嵌入版 喷墨
惠普1010 USB 嵌入版 黑白激光
惠普1022 USB 嵌入版 激光
惠普7838 USB 嵌入版 喷墨
惠普5438 USB 嵌入版 喷墨
惠普3820 USB 嵌入版 喷墨
惠普7268 USB 嵌入版 喷墨
惠普5748 USB 嵌入版 喷墨
惠普HP deskjet 5550 USB 嵌入版 彩色办公一体机
惠普HP 450CI/450CBI/995C USB 嵌入版 便携式
惠普HP LaserJet 3015 USB 嵌入版 一体化机
惠普HP LaserJet 4000 USB 嵌入版 激光
惠普HP LaserJet 5P, 6P,4000,5si USB 嵌入版 激光
brother brother mfc-7420 USB 嵌入版
brother brother mfc-9440 USB 嵌入版
brother brother mfc-8860 USB 嵌入版

网友C:
理论上来说 支持PCL语言的打印机均可以 上面是经过实际测试的型号

网友D:
补充一下,还支持微型打印机,市场上常见的炜煌,新荣达,等等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