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重载和空载的启动电流一样么?

楼主(2009-01-08):
电机重载和空载的启动电流一样么?
有相当多的人说重载的启动电流要大 对么

网友A:
欧也相了解一下

网友B:
电机重载和空载的启动电流一样,只是一个起动时间长短的问题。

网友C:
电机重载和空载的启动电流一样,只是一个起动时间长短的问题。

^_^只是启动电流大持续的时间长点罢了。

网友B:
电机重载和空载启动时的一瞬间启动电流是一样的,只是一个起动过程和时间长短的问题。即: 电机重载和空载启动时都是额定电流的4-7倍,空载启动是从0至启动电流再降至空载电流。而重载启动是从0至启动电流再降至负载电流。

网友D:
应该一样的.只是时间长短不同

网友E:
好问题,启动电流一样的

网友F:
这个问题还真没注意。

楼主:
大家给个标准的答案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电机重载和空载启动时的一瞬间启动电流是一样的,只是一个起动过程和时间长短的问题。即: 电机重载和空载启动时都是额定电流的4-7倍,空载启动是从0至启动电流再降至空载电流。而重载启动是从0至启动电流再降至负载电流。

这是标准答案

网友H:
电机重载和空载的启动电流一样,只是一个起动时间长短的问题

网友I:
当然是一样的挖~~~~~~~~~

网友J:
这个问题的提出缺少一个重要安全操作前提:就是该设备允不允许重载启动,如果不允许重载启动你却偏重载启动则是严重违反技术操作规程,也就没有进行技术讨论的必要。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机重载和空载的启动电流一样,只是一个起动时间长短的问题

网友L:
为什么书上说空载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3-5倍,带负载启动是额定电流的5-7倍呢?

网友M:
一台电机是老式的,空载电流是10A,这个电机是多少KW的?谁知道呀

网友N:
鬼知道,估计是11KW,或者15KW,如果是Y系列的,可以从电机的中心高来判断

网友O:

--------------------------------------------------

        我说不一样,重载起动达到额定转数的时间要长,那么在单位时间内,它的速度就比空载起动增加得少一些——也就是说,如果同时启动,在还没有达到额定转速的时候,重载起动的速度就要低一些。速度越低,切割磁力线就越少,电机的电流就越大。

        可以这样理解,假设重载到一个极限,那就是电机一直堵转,那么其堵转电流是额定电流的7倍左右(该参数由电机制造商提供),而空载起动可达不到这么大的电流呀。。。

        如果我的看法有错,欢迎指正!!!

网友O:
        空转的时候电流小一些。因为空转的时候电机的转速要比负载的时候快很多。转得快的时候线卷切割磁力线要快,使线卷的阻抗大。也就相当于电阻增大。所以空转的时候电流更小,用电量也更少。

网友P:
引用 网友O:
空转的时候电流小一些。因为空转的时候电机的转速要比负载的时候快很多。转得快的时候线卷切割磁力线要快,使线卷的阻抗大。也就相当于电阻增大。所以空转的时候电流更小,用电量也更少。

网友Q:
启动电流是一样的。在启动时电机由静到动产生的力矩相同,与负载无关。

网友R:
电流都差不多  只是时间不一样

网友S:
我觉得不一样,重载和空载的启动时间不一样。

网友T:
不一样.            重的要大一些

网友U:
重载是5-7倍,轻载说不清楚,我觉的不一样,轻重要小的多一点

网友V:
不一样吧.3-5倍和7-8倍.

网友W:
学习了,长见识。我认为空载比满载电流小。

网友X:
启动电流的最大值是一样的 不同的是启动的持续时间不一样 因为电动机启动时都是从0 r/s--同步转速 它们的最大转差率是相同的 启动时空载电动机的转速升高很快 转速很快趋近于同步转速(转差率很小) 所以启动后电流较小 启动的过程也很短  但启动电流的峰值(虽然持续时间很短)是不变的  重载启动的电动机的转速升高很慢 大电流启动的时间较长 启动结束后的转差率较大 所以运行电流较大 但启动电流的峰值和空载启动是一样的 有条件的不妨用故障录波器录波后比较一下

网友Y:
两者启动时的峰值电流是一样的

网友Z:
谁说的呢???

乱讲一通  带负载启动和空载启动的电流是绝对不一样的 带负载越大 启动电流就越大

当所带负载的转矩大于 电机的最大启动扭矩  电机则无法运转了  这个时候电机的电流是最大的

网友Y:
交流电动机例题精解
【例题1】判断下列叙述是否正确

(1)对称的三相交流电流通入对称的三相绕组中,便能产生一个在空间旋转的、恒速的、幅度按正弦规律变化的合成磁场。

(2)异步电动机的转子电路中,感应电动势和电流的频率是随转速而改变的,转速越高,则频率越高;转速越低,则频率越低。

(3)三相异步电动机在空载下启动,启动电流小,而在满载下启动,启动电流大。

(4)当绕线式三相异步电动机运行时,在转子绕组中串联电阻,是为了限制电动机的启动电流,防止电动机被烧毁。

【解】(1)错误。合成磁场的幅度恒定不变,并不按正弦规律变化。

(2)错误。转速越高,则转差率越低;转子感应电动势和电流频率越低,反之则越高。

(3)错误。启动电流仅与转差率s有关,而与负载转矩无关,启动时转差率s = 1,故启动电流不变。

(4)错误。绕线式三相异步电动机在运行中,如果在转子绕组中串联电阻,可以提高转子绕组的功率因数,目的是为了提高启动转矩,降低转速(调速)。

网友Y:
2,3,4,5,6,7,10,11,12,14,15,23,30都是内行,

其他的要补电工基础,

32楼应该看了书在来讨论.

网友AA:
对:happy-1437 关于

2,3,4,5,6,7,10,11,12,14,15,23,30都是内行,

其他的要补电工基础,

32楼应该看了书在来讨论.

内容的回复:

你有点象学术权威嘛。

网友AB:
我同意36,33楼的观点

网友AC(2013-01-31):
我觉得这是要分情况的,若带载启动转矩不大于额定转矩,则空载与带载启动电流大小一样,只存在启动时间长短问题。

若带载启动转矩大于额定转矩,则会出现带载启动电流大于空载启动电流,启动转矩超过极限时烧坏电机。

若有不妥,欢迎批评指教

网友AD:
对:AHFYZHF关于一台电机是老式的,空载电流是10A,这个电机是多少KW的?谁知道呀内容的回复:

四级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话,5.5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