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跨接线是指什么?

楼主(2009-01-08):
接地跨接线是指什么?
接地跨接线是指什么?应该是以米为单位吗?
还有 避雷均压环是指什么?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A:
接地跨接线是两个金属体(机柜、桥架、线槽、钢筋、金属管等)之间的接地金属连接体(导线、圆钢、扁钢、扁铜等)。

指接地母线遇有障碍(如建筑物伸缩缝,沉降缝等)需跨越时相连接的连接线,或利用金属构件,金属管道作为接地线时需要焊接的连接线;常见的接地跨线有伸缩(沉降)缝、管道法兰、吊车钢轨接地跨接线等,计算工程量按“处”为单位。

接地跨接线适用于:1、霹雷针和引下线连接;2、霹雷网和引下线连接;3、易燃气体管法兰之间的连接;4、接地线和金属体的连接;5、焊接接地螺栓等。

接地跨接线:防雷接地应该形成一个闭和回路后接地,在断线处应采用接地跨接线,凡用螺栓或铆钉连接的接地网中的地方,都应焊接接地跨接线,跨接线一般采用扁钢和圆钢。

均压环是连接避雷引下线防止雷电反击用的,改善电场分布,提高其冲击放电电压,防止避雷器的上下节电压分布严重不均匀,110KV一般不分节且电压低电场强度比较弱,所以不装均压环。尖端放电和均压环有联系,如果没有均压环,避雷器上端面棱角会导致尖端放电严重。尖端放电和有没有放电间隙没有关系。

楼主:
谢谢楼上的资料和意见

网友B:
谢谢1楼的朋友。。。。。。。。

网友A:
不客气,都是查资料共同学习。

楼主:
谢谢 银川张 的资料和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