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模拟量信号能够传送多远?

楼主(2009-01-08):
我在远方有几个仪表要传送4-20mA的模拟量信号给另一个控制室的PLC,请教有没有距离限制?

网友A:
500m差不多

信号失真比较小

网友B:
我们现场到控制器,大概200米左右,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C:
如果所用电缆选用STP one pair 18AWG双绞屏蔽线,4-20mA的模拟量传输1000米不成问题。

网友D:
最主要还是看你传输电缆用什么的,好的电缆还不只1000米.

网友E:
没有限制,如果你用1000平方米的线,可以传500公里

网友F:
看传感器参数和精度 不是每一款都可以达到那么远的 环境也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m差不多

信号失真比较小

网友G:
和电缆有关系,好的传500m没问题。我用过的。

网友H:
传送距离 = 恒流输出电压 / (回路电阻* 20mA)。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传送距离 = 恒流输出电压 / (回路电阻* 20mA)。

网友I:
还是周工 一语道破天机啊

楼主:
感谢周工啊!!!!!!!!!!!1

网友J:
我们的300m左右吧。没出现故障,信号正常。

网友K:
看你用的多少平的线了

我们用的是1.5的

最大可以2.5k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