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 7 如何打开老外的程序

楼主(2009-01-08):
最近上了一太老外的设备是砂轮锯,老外用的是德语编的程序,在有step7打开程序时提示要修改区域语言里的

设置为德语(奥地利),可是我改了后文件夹的名称全变成了问好,根本无法找到程序的目录,请教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关注一下,我用中文版的打开一个程序也提示语言版本不对,

网友B:
......编程问号的是中文部分在德语下不能解码 解决办法:  再你改成德语系统之前 把中文改成字母  方便你找程序  就这样

这事一般的解决办法

网友C:
更改区域语言无任何作用~~更改区域语言有效的前提是:项目属性中勾选了可以使用Windows其他语言(中性语言)打开。

在step7多语言版中有德语的版本,您可以安装,安装完毕后在设置》》自定义中选择德语界面,然后摸索着项目属性中勾选可以使用其他语言打开,那么就可以在其他版本下打开了,而不需要再在Step7德语版中打开了。

以上

网友D:
发上来   .......................呀

网友B:
最近上了一太老外的设备是砂轮锯,老外用的是德语编的程序,在有step7打开程序时提示要修改区域语言里的

设置为德语(奥地利),可是我改了后文件夹的名称全变成了问好,根本无法找到程序的目录,请教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的意思是文件夹的名称变成问号。。。。我的解决方案是把中文的换成字母表示  以便找到目标文件

网友E:
把项目下的global文件夹下language用记事本打开,把第一行改成非零数即可用任何语言打开。。。。。。

楼主:
非常感谢7楼的朋友,按照你的方法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能留个联系方式吗,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希望能够请教你.

网友F:
项目属性中勾选了可以使用Windows其他语言(中性语言)打开。

在step7多语言版中有德语的版本,您可以安装,安装完毕后在设置》》自定义中选择德语界面,然后摸索着项目属性中勾选可以使用其他语言打开,那么就可以在其他版本下打开了,而不需要再在Step7德语版中打开了

网友G:
语言应该可以转换的呀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学习

网友J(2009-07-02):
7楼乃是位高手呀,谢谢1

网友K:
7楼确实是高手,我的一个程序也打不开,终于叫我发现了这篇文章,感谢7楼,另问一下打开后有一个报警说这个项目用WINDOWS语言为“德语”创建如果更改,复制或归档对象则不能排除发生数据损坏的风险。请问我能对他进行更改吗?不会一改程序就运行不起来了吧?有做过改动的吗?程序还能否照常运行啊?

网友L(2009-09-25):
7楼高手,谢谢你帮我解决困惑已久的问题!

网友M(2011-02-26):
7楼,我太崇拜你了,谢谢,谢谢

网友N:
先要升级到SP5版本,然后才能在GLOBAL文件夹下修改LANGUAGE

网友O(2015-09-21):
我的GLOBAL文件夹下 也没有languange文件 里面是空的 求帮忙

网友P(2020-01-18):
引用 网友E:
把项目下的global文件夹下language用记事本...

漂亮,亲测可行!

网友Q:
文件夹命名不要用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