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异响声

楼主(2009-01-08):
我碰到一台3KW电机由一台LG变频器驱动,已经正常运行了三年多,最近发出不正常的异响声,空载 或改工频运行异响声仍然存在,电流5A左右,三相平衡,绝缘良好,温升正常,手盘电机感觉轴承良好。不知异响声何故。

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什么样的异响?要说的详细一点,是机械的摩擦声,碰撞声,电磁噪声,轴承的不良声..................

网友B:
我也是老有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C:
如果是采用轴联器与负载相联的话,建议先拆开轴联器试一下。看看响声有没有变化,也可分清是电机或是负载的异常了。

网友C:
已经运行三年了,可能是电机轴承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已经运行三年了,可能是电机轴承的问题。

同意啊,最好与负载隔离开,单试电机,看到底是电机异响还是负载异响,

网友E:
同意啊,最好单试电机,这样就能分出是不是电机的异响了。

网友F:
有反馈吗?如果有的话,可能是联轴器处电机和负载轴不同步运转了,就会造成像是摩擦似的声音,这点我深有体会

所以强烈建议看看联轴器。

网友F:
说错了,是电机和反馈装置之间的联轴器,比如编码器

楼主:
是皮带传动,单试电机还是有异响

好像是磁噪声,声音沉闷,轰隆隆的

磁噪声是如何产生的?有人知道吗?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G:
同意 楼上

1.单试电机直接接工频

2.脱开负载

3.调整变频器载波

请多指教

网友H:
对于变频器驱动的负载 载波频率设置不当会产生电磁噪声,适当提高载波频率可以有效抑制电磁噪声;在变频器输出侧加装电抗器,也可有效抑制电机噪声。还有其他方法,情况不同方法不同 。

网友I:
用了三年多半是轴承声

网友I:
仔细的听听看看看...........

网友J:
用螺丝刀探听,胜似仪器。简单而高效

网友K:
变频载频声音换台试试

网友L:
先要判定是电机内还是电机外发出的,才好查下一步。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已经运行三年了,可能是电机轴承的问题。

在不带载的情况下可能不能听出来轴承的好坏!~~~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C:已经运行三年了,可能是电机轴承的问题。

在不带载的情况下可能不能听出来轴承的好坏!~~~

错了,可以听得出来的

网友O:
具体的声音楼主没说清楚,这电机是单独的还是正在带着设备时的声音啊?

网友P:
拆电机与负载分离接工频一试

网友Q:
听一下是否为轴承问题是可以的。也很容易确定的。

网友R:
陈述不清楚没法回答!

网友S:
引用 网友R:
陈述不清楚没法回答!

网友S:
发一个音频资料

网友T:
听一下是否为轴承问题是可以的。也很容易确定的

网友U(2009-02-08):
我的意见是,先要把该电机的轴承进行清洗,用了三年了,应该洗了,我们厂的电机,半年就要洗一次,清洗后再试机,这样清楚点。

网友V:
建议把负载与电机分开,在启动看是否还有声音,这样比较明显!!!

网友W:
电磁声和轴程声是不一样的,用罗丝刀抵着外壳是可以听出来的

网友H:
你把变频器载波频率挑高点   看看情况!

网友X:
楼主叙述空载有声,且轴承手感良好,应拆开看看,我单位有次电机霍尔盘松动产生的异响类似。

网友Y:
能确定是电磁声吗,电机气隙均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