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报警信息清除问题?

楼主(2009-01-08):
台达人机与FX-2N通讯,报警信息清除按钮写入存储器地址要如何设置呢?

网友A:
这个需要用到系统控制区第二个字的bit3.具体楼主还是看下DOP人机界面应用技术手册第五章 呵呵

楼主:
系统控制区第二个字的bit3?能具体点?

网友B:
请看一下DOP人机界面应用技术手册,在台达网站可下载

楼主:
因为是新手,所以有些问题看不大懂的!控制旗標寄存器(CFR)的Bit Number 3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有什么范例吗?

网友A:
比如控制区地址选择D0 并且长度大于等于2,哪么当D1的bit3为on时候就是报警信息就会清除掉,也就是D1=8